配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分析及其选择

楼主(2005-10-18):
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接地方式是一个涉及电力系统许多方面的综合技术性课题,它不仅涉及到电网本身的安全可靠性、过电压绝缘水平的选择,也对通讯干扰、人身安全有重大的影响。 一. 中性点不同接地方式的比较: 1. 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网: 中性点不接地方式也就是中性点对地绝缘方式,该方式结构简单、运行方便,不需要增加附加电力设备,投资便宜,很适合于农村10KV架空线路的辐射形或树状形供电电网。这种接地方式在运行中,如果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流过故障点的电流仅为电网对地的电容电流,数值很小,可以装设绝缘监察装置,以便及时发现单相接地故障,迅速处理,避免其发展为两相短路而造成停电事故。 2. 中性点经传统消弧线圈接地: 该方式就是在中性点和大地之间接入一个电感消弧线圈,在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利用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补偿线路接地的电容电流,使流过接地点的电流减小到能自行熄灭的范围,它的特点是在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可按规程规定满足电网带单相接地故障运行2h。对于中压电网,因接地电流得到补偿,单相接地故障不会发展成相间短路故障,因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大大提高了供电可靠性,这一点优越于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方式。 3. 中性点经电阻接地: 这种方式就是在中性点与大地之间接入一定阻值的电阻。该电阻与系统对地电容构成并联回路,由于电阻是耗能元件、也是电容电荷释放元件和谐振的阻压元件,对防止谐振过电压和间歇性电弧过电压保护有一定优越性。在中性点经电阻接地方式中,一般选择电阻的阻值很小,在系统单相接地时,控制流过接地点的电流在500A左右,也有控制在1000A左右的,通过流过接地点的电流来启动零序保护动作、切除故障线路。 二. 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 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按照目前改变电感方法的不同,可分为调匝式、调气隙式、调直流偏磁式、调容式、可控硅调节式等。 1. 调匝式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 调匝式消弧线圈是将绕组按不同的匝数抽出分接头,用有载开关进行切换,改变接入的匝数,从而改变电感量。一般调匝式工作在预调谐方式下,为保证较小的电流,在谐振点附近运行。 2. 调气隙式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 调气隙式电感是将铁芯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分铁芯同线圈固定在框架商,上部分铁芯用电动机,通过调节气隙的大小来达到改变电抗值的目的,它能够自动跟踪无级连续可调。缺点是运行中噪音、震动较大,在结构设计中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噪音。 3. 调直流偏磁式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 在交流工作线圈内布置一个铁芯磁化段,通过改变铁芯磁化段磁路上的直流励磁磁通大小来调节交流等值磁导,通过这样实现电感的连续可调。 4. 调容式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 通过调节消弧线圈二次侧电容量的大小来调节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二次绕组连接电容调节柜,当二次电容全部断开时,主绕组感抗最小,电感电流最大。二次绕组有电容接入后,根据阻抗折算原理,相当于主绕组两端并接了相同功率、阻抗的K2倍电容,使主绕组感抗增大,电感电流减小,因此通过调节二次电容的容量即可控制主绕组的感抗和电感电流的大小。电容器的内部和外部都装有限流线圈,以限制合闸涌流,电容器内部还必须有放电电阻。 5. 可控硅调节式自动跟踪补偿消弧线圈: 该方式主要由高短路阻抗变压器式消弧线圈和控制器组成,同时采用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为配套设备,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作为工作绕组接入配电网中性点,二次绕组作为控制绕组将2个反向连接的可控硅短路,可控硅的导通角由触发控制器控制,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在0~180°之间变化,以此使可控硅的等效阻抗在无穷大至零之间变化,输出的补偿电流就可在零至额定值之间实现连续可调。可控硅工作在与电感串联的无电容电路中,其工矿既无反峰电压的威胁、又无电流突变的冲击,因此可靠性得到保障。 三. 中性点接地方式的选择: 1. 配电网中性点采用传统的小电流接地方式: 配电网采用小电流接地方式应认真按照《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合绝缘配合》(DL / T620-1997)的标准要求执行,对架空线路电容电流在10A以下的可以采取不接地方式,而对于大于10A的应采取消弧线圈接地方式。采用消弧线圈接地方式时一定要按要求调整好,使中性点位移电压不超过相电压的15%,残余电流不宜超过10A,消弧线圈应在过补偿方式下运行。 2. 配电网中性点经低电阻接地: 对于以电缆为主的系统可以选择较低的绝缘水平,以有利于节约投资,但是对以架空线为主的配电网因单相接地而引起的跳闸次数则会大大增加。对于以电缆为主的配电网,其电容电流达到150A以上,故障电流水平为400~1000A,可以采取低电阻接地方式。在采用低电阻接地方式时,对中性点接地电阻的动热稳定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以此保证运行的安全可靠性。 3. 配电网采用自动跟踪补偿装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配电网发展迅速,电缆大量增多,电容电流达到300A以上,而且由于运行方式经常变化,特别是电容电流的变化范围很大,用手动调节消弧线圈已经无法满足要求,采取自动快速跟踪补偿的消弧线圈并配合可靠的自动选线跳闸装置,可以将电容电流补偿到残余极小,使瞬时性接地故障自动消除而不影响供电,而对于系统中永久性的接地故障,自动跟踪消弧系统可以通过补偿降低接地点电流,防止发展成相间短路,同时通过选线装置正确选出接地线路并在设定的时间内跳闸,避免了系统设备长时间承受工频电压冲击,因此自动跟踪补偿装置综合了传统消弧线圈接地方式跳闸率低、接地故障点电流小以及小电阻接地方式对系统绝缘水平要求低、容易选出接地故障线路的优点,是比较合理和很有发展前景的中性点接地方式。 四. 述评: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应该根据当地配电网的发展水平、电网的结构特点,从长远的发展观点,因地制宜地确定当地配电网的中性点接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