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实用的一点体会!

楼主(2005-10-18):
我们采用西门子PLC CPU226使用USS协议和西门子变频器M440通讯控制电机的频率和旋转方向。通电后,电机旋转一段时间后,不是停止运转了,要不就是停一会儿,转一会儿。经观察USS协议的反馈信息,发现错误报告是:存在驱动故障。而且该信息而尔为1(故障时),时尔为0(电机运行时,即正常时)。经分析,认为是通讯受到干扰的缘故。经查通讯线路,发现通讯线路和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布线比较乱,有时甚至绞在一起。另外,我们出于抗干扰的缘故,变频器上还使用了西门子的RS485防干扰模块,此模块也悬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上面。经处理,现已正常。   我们采取的处理措施有:   1,通讯线路和变频器输入输出分开布线,不能分开时,二者绝对不能平行走线,只能交叉90度走线。   2,通讯线路必须使用屏蔽电缆,且电缆的屏蔽层必须接至控制线路的公共端。   3,通讯线路的露出线头尽量短,并且保证未屏蔽的部分尽量短。   4,RS485模块抗干扰模块远离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   5,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由此可见,在出现通讯干扰的问题时,一方面考虑线路的布线问题,尤其是变频器控制时,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中含有很多的谐波成分,此时布线问题尤其显得重要。另一方面还经考虑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问题,当载波频率调得太高时,也会对通讯造成干扰

网友A:
s7 200的模拟量模块连光电隔离都没有,我是不敢用。

网友B:
兄台。。。这些东西不是很难。。。。我是做自动化控制的

网友C:
是的。通讯线路就是怕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