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谁做过WinCC 6.0多屏显示?

楼主(2005-10-18):
你好! 我用工控机做WinCC6.0多屏显示,但不知怎么做,请大侠赐教!请说详细一点! 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愿意讨论 QQ344088235

网友B:
能做吗?不能吧!

网友C:
书上不是有吗

网友D:
是不是在多台电脑上显示同一画面,还是什么啊?

网友E:
应该是采用分屏器的方法吧

网友F(2005-11-21):
不用那么麻烦,qq:3408757,请注明来意!

网友G: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1多客户机系统,2  多用户系统 ,  ..

网友H(2008-06-16):
设置按钮,按钮连接其它需要的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H:
多屏的话连接网络的设置网关。

网友I(2008-07-18):
一个时一台主机带2或以上显示器吧??

网友J(2008-09-07):
5楼正解  楼主大概也就这意思吧

网友K:
WINCC中自带分屏功能,选择功能,即可实现在一台电脑上同时显示2或3或4个运行画面,

同时电脑需安装一拖2或3或4的显卡。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网友M(2009-05-17):
同意楼上,跟分屏卡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N:
电脑城里面随便买个多头显示卡,然后通过扩展桌面的方法就可以了。省钱,而且性能好。西门子的显卡天价,而且性能极差。西门子的显卡是G450的显示芯片,G450显示芯片在N年前就淘汰了,在二手市场估计也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