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18):
我厂有一设备,由一台变频器带一台4kw电动机的风机,但是每次启动到25hz左右,变频器就报警过流停机,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把上升时间延长,放到30秒,不行再继续加大,因为风机转速越高负载越重。再不行再调整控制模式。WWW。WXW120。COM 李工 010-82522435

网友B:
我不懂,但我想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了,绝缘老化之类的,或者把过流值调大点???

网友C:
说一下变频器的容量什么风机(离心或轴流).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不对,把起动时间加长, 变频器的电流参数设定保护看是不是对了,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已经解决,是我没有设定“基底频率”,可调范围是“25-50”。应该设定为“50hz”,再次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G:
请注意v/f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