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帮帮忙

楼主(2005-10-18):
富士G11S变频器 频率设定用电压设定,电压为-10到+10伏 要实现正反转是不是-10到0 是反转 ,0到+10是正转呢?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正常是这样,你要把滑变的两端接对,如果接反了,调整PID反作用也可以实现-10-0反转,0-10正转,参数都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