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5-10-18):
我单位有两台7500KVA矿热炉变压器,高压侧工作电流一般在500A左右,由于要经常性的分合闸,其中有一台变压器常常在合闸时引起过流或者速断的保护动作,有时要合3~4次才能合上,有时甚至要冲跳变电所的真空开关,当然,低压侧的负荷在合闸是肯定不高,现在这台变压器的过流速断保护整定值已经超过正常值700A左右,当然,继电器之类的保护元件肯定没有问题,另外一台变压器有没有这种情况,请高手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状况!

楼主:
而且在合闸时高压侧电流表的读数并不高,只有200~300,离额定值还较远,是否只是变化太快,表并没有反映出来而已!~

网友A:
高压频繁分合闸不知用的什么开关.合3~4次才能合上说明开关或负载有问题.跳变电所的真空开关那就不正常了.高压出现任何小的问题都要处理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是不是高频炉?

楼主:
不是高频炉,开关是真空开关,负载和开关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负载已经降到最小,但是跳闸指示还是过流或者速断,同样的设置,同样的保护,另一台变压器却没有问题啊.

网友A:
35KV,7500KVA 变压器.容量不小.为什么经常性的分合高压侧?负载是什么?

楼主:
高压侧是10千伏的,不是35,是矿热炉,属铁合金冶炼行业.因为冶炼一定时间就设计到出铁,所以要经常性的分合闸高压侧,低压侧电流达几万安,所以低压分合不可能,也不现实.

网友A:
矿热炉什么样.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原理.好在是合闸时跳.如果中途跳又合不上.那就麻烦了.应该好好查查.

网友B:
用的是什么样的保护装置,是否具有故障录波功能,如果有可以察看一下跳闸时的故障电流实际是多大。

网友C(2005-12-27):
是不是过流保护时间整定有问题,没有躲过变压器合闸时候的励磁涌流?

网友D:
速断时间多少!你看一下速断时间可不可以在综保里调大点!

网友D:
速断时间多少,你把速断时间加大就可以的,速断电流不要去改,要出事故的.
同样的设备所带的负荷不一定是相同的.

网友E:
  这不像是速断时间的问题吧,连变电所的断路器都冲断开了,可能是变压器故障.

网友F:
仔细检查变压器和高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