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量程迁移?

楼主(2005-10-18):
什么是压力表的量程迁移?什么是正迁移?什么是负迁移?

网友A:
注意,绝压表量程不要做任何变动!!!对用户而言,如果有特殊需要可直接找厂家。

网友B:
量程迁移:就是指起始点的变动。   正迁移:就是指起始点向数值增大的方向变动。   负迁移:就是指起始点向数值增小的方向变动。   例:量程为0--100KPA的表。正迁移百分之五十后,就变为50--150KPA,这时50KPA对应4MA,150KPA对应20MA.

网友C:
有理论、又有例子。

网友D:
正迁移:就是指起始点向数值增大的方向变动。 负迁移:就是指起始点向数值增小的方向变动。 这两就话说错了吧! 不要误人哦

网友E:
你们讨论的好像是零点迁移哦

楼主:
在仪表书上,有时提到零点迁移,有时提到量程迁移,它们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请教一下。

网友F:
只有零点的迁移,量程只有大小数量的关系。

网友G:
晴儿有邮箱没有留个下来我发个图片你就能理解啦

楼主:
北极之光: 你好,我的邮箱是yuyu-2003@hotmail.com,谢谢你!

楼主:
北极之光: 你好! yuyu-2003@hotmail.com这个邮箱不好用,你发到我的hesm518@sohu.com的邮箱吧,谢谢你!

网友H:
我认为量程迁移就是把压力表的比如0-6MPa调整为0-10MPa或0-4MPa.零点迁移把0-6MPa调整为2-8MPa等.

网友I:
hukan说的是对的,前面说的是零点迁移

网友J:
量程只能在满量程范围内调整,hukan提到的“量程迁移就是把压力表的比如0-6MPa调整为0-10MPa”是不可能的。

网友K:
你用的是 哪种压力表呀

楼主:
aa88:你好!这个问题是针对1151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提出的。

网友L:
不错,终于懂了,谢谢

网友H:
芊芊阙阙:
只要是压力变送器,在最小量程和最大量程之间,是可以随意调整的.
最普通的弹簧管压力表,也可以通过调整,改变量程,但肯定不能超过测量的范围.

网友M:
北极之光,你好,我的邮箱是:lizhihong00@126.com.谢谢

网友N:
零点迁移有正、负迁移之说,,量程调整是改变量程的大小。

网友O:
是不是就像电子器件的"温度漂移"一样的呀?本人没有接触过!

网友P(2006-04-08):
hukan说的是对的

网友Q:
紫藤说的对。零点迁移有正、负迁移之说,,量程调整是改变量程的大小。主要用在差压变送器测量水位等场所。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