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安装问题

楼主(2005-10-18):
安装WINCC6.0时出现以下提示,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望指教。 MS Hotfix fi not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该WinCC版本需要以下软件; Windows 2000 SP 4 KB828741 顺便发句牢骚:西门子的硬件做的不错,软件简直是垃圾,至少让人减寿10年。

网友A:
你的系统缺少微软的kb828741补丁,wincc安装盘上附带该补丁,另外说一句,西门子的软件还没有差到你说的那个地步。

网友B:
西门子的自动化软件还不错.

网友C:
KB828741 这个补丁也可以到网上下,西门子软件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D:
Wincc6.0的安装手册上就说了,没有这个补丁不能安装Wincc。 不要随便骂西门子,我觉得它的东西都是很不错的。 拉不下屎,你还要怨地球引力太小。。。。。。

网友E:
客观的说,西门子的软件功能还是可以的,但是用起来不是很方便,另外对系统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F:
软件问题很多都是人为原因,西门子是很不错的,德国产品同我们的习惯不太一致。

网友G:
我同事在装v5.2的时候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在WINCC安装盘里有,不过要自己找出来手动安装。
西门子的软件是不太好,对系统要求高还不说,用起来也比较麻烦,而且通用性比较差。真希望西门子好好做做软件。

网友H:
在常用外国产的上位软件,IFIX,INTOUCH,RSVIEW,PLANTSCAPE,WINCC,前两者是不做硬件,软件最好自是无话可说.
后三者有自己的硬件,WINCC是最差的.
WINCC6.0竟然不开放MODBUS协议,天啊,如果与第三方MODBUS仪表通讯,要使用CP341,采用硬件狗授权,一个MODBUS站授权要2000马克.
知道这个东西后,连垃圾也懒得骂了.
想象原来做某烟草厂600多台MODBUS的智能电力表,如果用WINCC6.0怎么办.

大家都被德国鬼子骗了.西门子商务确实做得很好(回扣会在正确的时间点给),也会处理政府关系.

有比较才有区别:
无论软硬件,西门子PLC方面比AB差远了.
PCS7西门子硬要叫DCS,那就与H/W 的PKS, DELTA V比较吧,天啊,PCS7是个什么东西啊.
DCS传统的东西数字滤波,小信号切除,PCS7的IO通道都不可以设定,要自己去编程. PID自整定,范围控制算法,更是不可能实现了,更恶心的PID竟然没有正反偏差选项,反正我是不会把K值定义为负值的,用另外方式吧.

网友I(2007-09-01):
你们这些不懂装懂的家伙,放什么屁!主题是_<<WINCC6.0安装的问题>>你们都扯上关系了吗?叫你写作文岂不是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