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550 闭环转矩控制遇到问题了。求助

楼主(2005-10-18):
现在用ABB ACS550变频器做闭环转据控制,电机上安装了ORMOR的E5B2-CWZ6C型 OPEN COLLECTOR (极电极输出)编码器.变频器上安装了OTAC-01编码器板,按照ABB的OTAC-01手册上接线:A、B、Z和电源端短接并接24VDC,A反,B反,Z反分别接编码器的ABZ输出通道。变频器选择转据控制,5002参数设置为enable,投运闭环控制,Modbus给定转矩,但电机有转据输出但无速度输出。why?转矩开环一切正常。 改为速度闭环后,又发现转矩输出爆增,超过100%了还在增加,而速度反而没有了。哪位朋友能帮我解释一下问题出在何处。谢谢!

网友A:
三通道的编码器我没有用过; 估计你速度闭环的时候,编码器相序接反了,形成了正反馈。 我觉得转据控制的时候不要加什么编码器吧?因为转据控制,电机输出的是转据,对速度的要求不高,还加增量编码器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