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星形与三角星互换

楼主(2005-10-18):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许多电机在启动时先星形启动然后延时用三角形接法工作?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降低电机起动电流和对供电电网的冲击,一般电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至7倍.

网友B:
对同一个电机定子而言,星接要比角接电流小,即I星=I角/1.732,这样电机的启动电流要小.

网友C:
就是为了降压嘛。

网友D:
星形接法每个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三角形接法每个绕组承受的电压是380V.

网友E:
主要是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电压的冲击,防止启动时巨大的电磁力损坏绕组和传动装置.还可以避免保护装置的误动作!

网友F:
增大启动转矩.减少启动电流.

网友G(2005-12-03):
应该没有增大启动转矩把.。是减压启动,减少电流,转矩也相应减少。这用在轻载,或者空载启动上的

网友H:
简单来说就是大功率马达如果不用,就会对电网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应该知道有时马达启动联灯都会暗下的。

网友H:
详细来说就是马达启动时绕组为Y连接,待转速增加到一定程度是再转换为三角连接。
这种启动方法可使每相定子绕组所受的电压再启动时降低到电路电压的1/根号3(不会打根号了),其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1/3。
由于启动电流的减小,启动转矩也同时减小到直接启动时的1/3。

网友I:
主要还是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J:
查一查专业课本去,上边有很详细的描述

网友K(2006-03-28):
对于大功率电机由于启动电流过大不能用直接启动的方法,星-三角降压启动是解决大电流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L:
降低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引起电网电压降落

网友M(2006-05-20):
降低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N:
1、当电机容量超过变压器容量(电网容量)的60%时,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如果未采用降压启动方式,可能导致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电机转速上升很慢、电网电压猛跌,长时间将导致电机严重发热而烧毁,同电网电气因欠压不能正常工作,变压器发热严重);
2、采用降压启动时,由于初始状态下的电机转子等效电阻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当电机启动时,220VAC电压下的等效电流肯定小于380VAC下的等效电流,特别在重载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减小由此而产生的发热,和保持恒定上升的启动转矩,减小机械冲击,延长了电机和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