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松下....

楼主(2005-10-18):
我一松下M1D152A1X在运行中烧毁,驱动板的贴片三极管:ZD104/ZD105/ZD106/ZD109(元件代号)炸烂不知是什么型号,但是只用到其两脚,估计是稳压管,不知道稳压值是多少V..... 另有一大的贴片三极管也炸烂,元件代号是QN104,不知道型号是什么...能否用MIP0210SC代用? 大家如果知道或有该机帮忙参考一下,或者提供整板也行.....谢谢..

网友A:
ZD104/ZD105/ZD106/ZD109估计是16V。

楼主:
稳压管(贴片三极管)ZD108标有20M稳压值是多少? 大的贴片三极管也炸烂,元件代号是QN104是控制刹车的应该是场效应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B(2007-12-03):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贴片三极管。只用到两个脚的型号是20M 不知道是多少耐压的啊。不太好找到。

另外还有一个贴片是Y Q      NY   等。那位有的。通知一声。

废旧的板子卖也可以。

网友C:
20m可用20V稳压管代!

网友D(2009-01-10):
我测量了一下,稳压19.5V,应该是20V的稳压管。用19V-10V的稳压管应该可以代用  QQ:495118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