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态输出温控表控制SSR可行吗?

楼主(2005-10-18):
请教各位高手,用固态输出温控表控制SSR无极调节输出,在控制发热管. 让温控表快达到所调节的温度时,慢慢减小输出,同时也减小SSR的输出,从而达到控制发热管的目的.这个办法可行吗?如果行,那现在那种固态温控表的性能比较可以的,有没有那位熟悉的,可以告诉我型号,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现在国产的好象性能都不怎么样,富士的好象还可以,有没那位对这比较熟悉或用过,可否告知小弟.

网友A:
一般的表都能达到你的要求,只要有PID功能的表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办法可行,AI-708

楼主:
那一般的表都在什么价位,或那个牌子性能较稳定的,可否告诉小弟我

网友C:
美国红狮,北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制造商 T4820000可满足要求,单价:1350元/台,经济性T1620000 ,单价:1000元。量大价格再议。 产品介绍 【在线联系厂家】  【更详细介绍】 ·抑制超调的PID控制 ·自整定PID控制设定 ·NEMA4X/IP65前屏 ·双LED显示,同步指示温度值和设定值 ·输出和控制方式的状态指示 ·10种类型传感器输入(热电偶或RTD) ·远程设定点输入功能(可选) ·加热器电流监视和加热器断线报警(可选) ’双路报警输出(叫选) ·DC线性输出(0—10V,0/4-20mA) (可选) ·手动/自动控制方式 ·过程启动的设定点斜升 ·可编程用户输入(增加适用性) ·传感器错误校正(温度漂移)和断线检测 ·加热和冷却输出 ·85—250VAC输入电源 ·编程锁定—参数保护功能 ·组合单元垂直或水平安装 ·现场可更换输出板(继电器或逻辑/SSR驱动) ·备有可控硅输出。 ■功能描述: T48可接受热电偶或RTD元件的输入信号,准确地显示过程温度。提供—个精确的输出控制信号,以期望温度来维持一个过程。综合性可编程功能解决各种应用。 带自整定的PID控制方式用于加热与冷却。 PID整定常数可由操作者设定,控制器提供一种独特的抑制超调功能,允许快速响应(无超调)。T48可手动方式改变,提供针对输出的直接控制。控制器也可编程为(可调滞后的)ON/OFF控制。 双4位显示同步指示过程温度和设定点。 前屏指示器提示操作者并且指征输出状态。 可选报警输出激励如下功能: (带可调滞后) 绝对HI或LO 偏差HI或LO 比例带IN或OUT 加热器电流断路 旁路功能提供加电后在温度脱离报警区域、稳定之前的输出禁止。 使用比例时间或ON/OFF控制下,加热器电流指示器可直接读出加热器变化电流值。 远程设定输入(20mA)允许组合控制器应用于大型烘干炉或压塑机。 允许利用计算机或其他类似设备远程驱动设定点信号。

网友D:
国产仪表应该可以,前不久,我就用镇江溢阳电气的YY-DDC系列微电脑工业智能控制器改装注塑机效果不错,精度为0.2级。价格也不贵是300元左右。如果国产能够达到要求,为什么用进口的?支持国货!

网友E:
厦门宇电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0.2级精度,仪表输出12VDC/30mA用于驱动SSR固态继电器.请访问WWW.yudian.com了解详情

楼主:
好象好多都没有带线形输出的,这种表好难找
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大部分都是间断输出的

网友F:
有的,我用过,国产的和进口的很多带PID调节的都可以.

网友G:
国产的肯定行,如余姚的XMTG-8912 还有其他的,你最好和代理商咨询一下订购的事宜

网友H:
这种表不要太多哦
输出为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