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不转

楼主(2005-10-18):
我厂有一台富士G11160KW变频器直流风扇和交流风扇都不转,是驱动板哪个地方坏了?谢谢!!

网友A:
是否要变频器启动后才转?

网友B:
控制板风扇应该转,逆变部分冷却风扇可以设定,检查电源和风扇.

网友C:
先检测风机是否损坏 再检测风机的电源电压 然后是电源的控制部分

楼主:
肯定是驱动板问题,因为换了驱动板就好了,要问驱动板什地方坏了

网友D:
那你就查一下风扇的供电啊.

网友E:
检测风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2010-05-12):
大量供应变频器专用散热风扇

www.bpqpj.net

网友G:
风扇的电源最好查查有没有,在考虑别的问题  咨询电话 15052117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