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与PC机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5-10-18):
请教各位大侠: 我还是新手,最近准备买一套西门子300系列的PLC。我咨询销售商时,他建议我买一台CP5611的板卡,价格3500元。可是看看200系列的也是RS232与RS485之间的通信,为什么用一根PPI电缆就可以了?我用研华的4520来转接这个信号可以吗?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一下,采用CP5611有什么好处呢?小弟谢了!

网友A:
S7200 ppi可以用4520 S7300的MPI比CP5611便宜,宰你了

楼主:
zzj1382,谢谢你!能告诉我MPI价格是多少??

网友B:
CP5611功能比较强大,可以组网通讯稳定等优势。

网友C:
cp5611传输质量和速度都很优秀!能满足高要求的工控系统。个人建议你,还是用一块cp5611卡! 会少去很多麻烦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S7300的MPI口虽然也是485的物理电平,但是却是使用SIEMENS自己的MPI协议,这是个不开放的通讯协议,必须去像西门子买5611之类的冬冬,正如“帅哥无用”所说,5611功能比较强大,不过如果只是一般使用,买个PC适配器就可以了,2000RMB搞定~~~~

网友E:
具体要看你怎么用,要是用来编程,PC适配器就够了,提供MPI通讯,另需要一条232电缆,如果你是要组PROFIBUS,就必须要买5611,如果你还想更方便,用在笔记本上,还可以弄5511,是PROFIBUS,MPI ,PPI通用的,非常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小弟准备看看5511!能在各种场合使用的,因为我是想作试验用!将来还不一定会把它接在哪里呢!

网友F:
请问大家: S7-200的PLC和PC之间的通信就一根RS232和RS485转换的PPI电缆线行吗?还要再加PC适配器吗?

网友G: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H(2009-07-30):
WINCC能直接获取研华4520的信号吗? 如果不能,如何实现信号的读取?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I:
在加个以太网模块...     那你的系统会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