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SPLC 单行程开关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5-10-19):
如图,假设工作台由电机带动,电机正转工作台向左,反之则向右。问:如何简单地实现这一功能?拟用IREX SPLC试验(点击右边文字可见基本介绍)。
这是《机床电器》杂志1989年第2期上的一个介绍,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后,工作台向左移动,碰块遇行程开关SQ1后工作台转向右,如此循环,直到按下停止按钮。 因是设备上的简单控制,必须考虑到成本,那时是用继电器完成,现在当然有更多的选择,要求有完善的保护。

楼主:
下图是原文提供的一个电路,供参考;KM1和SB2为后加,作为起停控制用。
图 2

楼主:
真心盼望有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和支持《国产PLC论坛》。 我有心无力,干巴巴的回复已自感不好意思。

网友A:
国产PLC的发展之路还很长,正是需要你这样的杰出人士去支持、发展,我支持你!

网友B:
各方面都需要努力。

网友B:
[b]其实PLC不仅仅是技术价格的问题,服务,宣传都是很关键的,想当年TCL手机卖得这么火,跟它的人海战术似得销售策略是分不开的。
国产PLC需完善销售的网络和加强宣传攻势,这些看似表面的东西,对用户来说是最直接的~最能够感受到的[/b][/i]

楼主:
谢谢 老工控 美言,也谢谢楼上的中肯意见,正担心我的帖子是否违规,现在心里要塌实些了。
  我已经想,趁暂不能外出做事,从明年开始,多收集一些“国产PLC”方面的资料,待仔细阅读后再发言,内容就会好一点。只是因受能力所限没有应用项目,不便索取书面资料,暂又舍不得装宽带,需藉以时日了。
  有彩色文字和超链接等功能了,很好

网友C:
国产的和进口的比 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跟不上 容易出故障 所以很多的企业都选择了价格比较贵的国外品牌 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 我支持你

楼主:
图2是一个试验用、原理型的电路,能够实现基本的动作。但若实际使用,则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如果在上电前,工作台右碰块压合行程开关SQ1的话,那么上电后工作台必须向右运行,但该电路,工作台仍会向左运行……。 在复杂一点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中,稍不注意,常有寄生回路或遗漏,所以在设计时要反复权衡和完善,并且有这样一个原则:未经实际验证的电路,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电路。 其实,在程序设计时,同样应遵守这样的原则,哪怕认为没有一点错误,也必须通过调试或现场应用认可。 由于,继电器电路的试验要麻烦得多(如果是硬线走线,成品电路修改起来相当困难),所以主要是在设计上把关。而程序则没有这层担忧,但面对的问题往往更加复杂,程序设计得好,可减少调试工作量;因此问题的把握、程序设计方案的确定,同样非常重要。

楼主:
用一个行程开关实现双向运行,最简单的办法,是由行程开关直接控制,但需有动断动合双触点和不自动复位,这常受安装位置、安全要求等的限制,满足不了条件。
  况且,如果是电动机驱动,则还有一个换向缓冲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用继电器、一般电子电路、单片机等来实现。这里用亚力士 Easy PRO1 SPLC(基本介绍,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1297),编写了一个试验程序。之所以选择SPLC,是认为它具有使用灵活、成本低的优点(如PRO1,每个仅百来元,当然也有功能更强的、更贵的)。
即使采用两个行程开关,也有多种电路形式,这里就不讨论了。 这是一个原理性的流水帐程序,主要只是实现基本功能,未作推敲,开关去抖动问题也没有考虑。图中,X1为起动、X2为停止、X3接行程开关SQ1,输出为Y9、Y10。

楼主(2005-11-30):
最近看到讨论继电器控制的例子,想起图2,如果要做到:即使在通电前压合SQ1,也不会发生误动作,用继电器控制,则怎么实现呢?

网友D(2007-12-09):
各位师长好:小弟是刚接触Easy PRO2 SPLC的它是不是不能用开关电源供电呀?我是用24V的开关电源接上只有一种很难说清的尖嘶声,灯也不亮.请赐教这是什么回事.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E:
當然可以用開關電源,只是你的電源質量有無問題,還有PR02用繼電器座,與平常用法不一樣,普通繼電器14為正 13為負,SPLC則14負,13為正,SPLC設計人真是怪人。啊,小心,我用了不少SPLC, 現在對它的編程軟件也摸得七七八八,直接從別的PLC程序譯過來,不是出錯就是不穩定。多用內部繼電器及步進梯形圖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