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0-19):
我有两台西门子420变频器,都是上电后不启动就运行,按停止键30秒才开始停止,参数复归初厂值故障依旧,我把两个CPU板换一下还一样,两台机器是在同一机器上出现这种问题的,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你那机器是外部启动吗/是的话就查一下外部接线.

楼主:
我是用面板启动,面板是新的

网友A:
那你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B:
晕,有点像飞车启动,不过恢复出厂值都不行的话看来是坏了,可以寄给我们帮你维修(020-32372001)~~~~SIEMENS变频器的设计好像有问题,经常出现些莫名其妙的软件故障!!!干脆换DANFOSS吧——呵呵,SIEMENS的同行要骂娘了~~~~~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操作面板上的启动按键内部短路所致,朋友你可以拆下此键用表测一下。技术交流电话:13921190141

网友D(2007-05-18):
有可能是IO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