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问题

楼主(2005-10-19):
请问我用组态王想在OMRON PLC中DM区拿数据,不知道怎样做表达式,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组态王软件的IO驱动帮助里有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网友B(2005-12-02):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
请大家多多关照
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我这有个控制系统日报表的数据总是不定期的丢失
哪位大哥能帮我解决一下
我的邮箱是wengxiaofeng@eyou.com

网友C:
同时在定义变量基本属性中对于所连接的 设备(OMRON PLC)
寄存器名(数据所在区域)进行正确设定

网友C:
分飞:你好。
对于实时数据报表和历史数据报表都存在一个不断刷新的过程。
比如向报表单元格中实时添加数据,按照规定的时间,在不同小时里将变量的值定时用ReportSetCellValue()这样单元格中的数据自动刷新。当换班的时候,保存当前添有数据的报表作为报表文件,清除上班填充的记录。
你提的问题有可能是对于数据保存这方面函数没有定义好。你可以另外创建一个报表窗口,在运行时调用这些保存的报表。

网友C:
组太王通过对变量定义同时指定地址,然后依照地址在PLC中寻址,比如变量类型是BYTE1、BYTE2、BYTE3。。。。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