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了!!!

楼主(2005-10-19):
我是新手,我想知道:模拟量的换算如2.000000e+001 这是怎么来的?什么公式?e是啥意思??????????

楼主:
帮帮小妹呀? 我要用到!!!!!!!!!!!!!

网友A:
不要管e,后面是1的话表示是20,如果是2,表示是200

网友B:
请教一下,象SP-300中2000e+004指的是什么数值;4代表什么?

楼主:
没有人能讲清楚点吗?

网友C:
举例:2.000000e+002就是 2*(10的平方),不会连最基本得数学知识都忘了吧!

网友D:
是实数也就是R数据类型的表示方式,读近来的是I型,也就是整数,经过ITD DTR ,然后转换成浮点数,也就是你写的这种了,表示的值楼上说了

楼主:
谢谢了,各位!!惭愧啊!!

网友E:
科学计数法吗,要多点数学常识呀,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