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电器代号的

楼主(2005-10-19):
有谁能告诉我,那些低压电器的国际标准的字母代号,非常感谢,总是搞混。

网友A:
没办法.现在一个厂家一个标准.根本没有通用的,多少有点区别.但都不太大.只有多看吧.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B:
你不用这样的,你可以将你的用途说清楚,让厂家来给你选型。或者直接买想同型号的做备件

楼主:
其实我不是问低压电器的型号,而是问电器图纸上的字母代号。比如:接触器用什么表示,空开用什么表示。国际标准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去下载电器代号图库

楼主:
能告诉我一个免费的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D:
是啊地质

网友E:
to老五※:
能告诉我一个免费的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F:
CAD上面也有吧!2006版的电气CAD

网友G:
去书店买本书啊!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