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和Devicenet的区别

楼主(2005-10-19):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成套开关设备的,在一次工程投标时,柜内有低压断路器智能控制器和中央通讯总控单元,配套厂将现场总线选为MODBUS,但在投标是甲方提出Dvicenet是低压断路器及智能控制器的唯一标准。有哪位高手详解两者的区别。

网友A:
    目前,国际上用在低压电器产品上的几种现场总线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研制的profibus Dp协议;美国Rockwell公司研制的Devicenet协议;日本三菱公司研制的Cc-Link协议;法国施耐特公司研制的Modbus协议;Asi协议(主要传送开关量信号)。
      每一种现场总线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国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从目前技术水平看没有绝对先进的现场总线。从技术特征看,profibus与Cc-Link比较类同。这两种总线通信速率较高,但协议比较复杂,成本较高,通信方式相对单一。Devicenet总线通信速率低于上两种总线,但协议相对简单、成本较低、通信方式相对“灵活”。Modbus总线协议更为简洁、成本低,但功能相对较弱。Asi总线主要适用于开关量传送,适合低压控制电器通信。
      根据低压电器产品特点以及我国低压电器行业和市场实际情况,我国可通信低压电器发展主要跟踪Devicenet、profibus、Modbus、Asi四种总线。从总线系统与通信接口制造成本、系统组态灵活性、低压配电系统通信可靠性和国内制造商采用总线技术方便性考虑,在发展我国第四代低压电器时,研发的重点拟放在Devicenet总线上。同时,在开发低压电器产品通信接口时应考虑与profibus、Modbus总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