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调电位器的选择

楼主(2005-10-19):
220V加热器,需调温串一可调电位器,电位器不知道先多大电阻,多大功率的

网友A:
一般没有串电阻的,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可控硅调压电路串接上,通过调压实现调温。电路很简单,确实需要可以联系13001595451,高凌东,给你一份电路图。

网友B:
我想要一份电路图,谢谢, xulei888@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