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2 与电脑通迅故障

楼主(2005-10-19):
PLC原来因接线错误烧了两个电阻,10欧1/2瓦的,换上10欧1瓦的后通迅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通迅错误,????

网友A:
请不要将PC端的接地或电源的L、N、G中的G接地,特别时屏蔽线不要和机柜相接!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看看通讯是否正常,若正常可能存在干扰影响PLC通讯,若仍不能正常通讯则有可能硬件存在故障。一点建议仅供参考,希望多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得出更明确的判断。

网友C:
glenxu:
为什么?

网友D:
plc中是否还有受伤的地方?

楼主:
PLC还有受伤的可能应该很小,我有过几次带电拔通迅线的做法,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真是的话,我又可以怎么办?

网友A:
PC中,特别是工控机中的G,为防止干扰,这一点分别和L与N通过电容相接,所以总有100VAC左右的电压,如果将此点直接接地当然最好,但事实上这一点总是通过PC的通讯卡或通讯电缆屏蔽或PLC的地线存在电位差(干扰),当两个不同的系统电源之间的这种连接往往会将干扰加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浮空,特别是PC端,因为你无法保证PC到PLC之间电流等于“0”或电位差很小。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

网友E:
S7-200的通讯口比较容易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