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pware_OPC_Client运行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10-19):
在运行kepware_OPC_Client程序时,new server -> 选择浏览到的OPC SERVER,填写remote machine name ->确定,出现错误!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只是DCOM配置的问题吗?我输入LOCALHOST或者是127.0.0.1,同样也是出错。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楼主:
我把其中一段判断服务器指针有效性的代码注释掉,配置好DCOM之后,可以正常连接了。

网友B(2006-08-30):
你好,请问在哪里能买到OPC-ODBCI?

网友B:
各位大哥,请问在哪里购买OPC-ODBCI?我急需订购,请告知,谢谢!

网友C(2007-12-01):
opc 如何注册啊,S/N号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