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驱动

楼主(2005-10-19):
我用74LS164驱动器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总共4位显示,单片机输出的数据是否要转换为BCD码?还有小数点如何处理?(我向让小数点在中间显示出来)

网友A:
我在 http://www.baidu.com/ 用关键词 “74LS164,LED” 搜索,得到大量的例子,例如: 74LS164在2051单片机LED显示电路中的应用 PIC16C5X实现键盘和LED显示 单片机89C52并行I/O口实现多个LED显示 用74LS164扩展16键和8位LED数码管 led显示程序(2线+74ls164)静态显示 串行口扩展74LS164实现显示 。。。。。。。 内容多多,举不胜举,供你参考 请你前往阅读或下载。

网友B:
单片机输出的数据要转换为直接对应每段亮与灭的‘段码’。 小数点让对应位亮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动态显示,但是LED显示的效果不好,就是不太亮,我加了7407后,效果还是一样?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4联一体的数码,用74164来驱动,但是显示很差, 我加了7407之后,效果还是不好。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显示的很亮?(共阳的)

网友A:
动态显示时,LED是轮流点亮的,为了确保足够的亮度,应使流过每段LED的平均电流值接近其额定值,所以流过每段LED电流的峰值必然要大大提高,减小串连在电路中的限流电阻的阻值即可。

网友C:
限流电阻换成370欧,保证亮

网友B:
或者加长每位显示时间

网友D(2006-12-05):
请问人云亦云老师:
    “74LS164在2051单片机LED显示电路中的应用”好像不能下载。
我遇到的问题是:2051带4位显示器+4位按键,1位显示,无按键时正常(但不能反复显示,否则从影,是否是因为74164的CLS一直接在5V电源上?);3位显示,无按键时末位不能显示,后加位限流电阻后解决;4+4时除了最左面的正常外,全是乱码(7400作键盘和显示器的时序分配),望指教,谢谢!

网友A:
现将“74LS164在2051单片机LED显示电路中的应用”转帖如下: http://www.dz863.com/AT89C2051-74LS164.htm 74LS164在2051单片机LED显示电路中的应用 作者: 林敏,于忠得,舒奎, 发布日期:2006-06-02 14:58 查看数:0 中文摘要: AT89C2051是一种高性能低价位单片机 ,但因其引脚少 ,给系统设计尤其是LED显示接口电路的设计带来一 定难度。笔者采用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4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文中详细介绍了该接口电路的构成 原理与软件。实际运行表明 ,该显示电路可以成功地应用到以AT89C2051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仪表中 ,而且 LED显示清晰稳定可在线调整发光亮度 英文摘要: AT89C2051 is a single chip computer with high2performance and low cost . It s L ED displaying circuit is not easy to design , for there are a few numbers of pins. We solve this problem by using register 74LS164. This paper present s it s principle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It has been used successfully in  AT89 系列单片机[1 ]是美国ATMEL 公司近年来推出的一种新型高性能低价位、低电压低功耗的8 位CMOS 微型计算机。它的显著优点是: ①内含Flash 存储器,这在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可随意进行程序修改,既便错误 编程之后仍可以重新编程,故不存在废品且大大缩短了程序的开发周期;同时在系统工作过程中能有效地保存 数据信息。②采用静态时钟方式,节省电能,这对于降低便携式产品的功耗十分有利。③由于它是以 8031 核 构成的,所以它与MCS251 系列单片机是兼容的,这对于熟悉MCS251 系列的广大用户来说,用AT89 系列单片机 取代51 系列进行系统设计是轻而易举的。而AT89C2051 又是AT89 系列中一种更为廉价的单片机,作为一种 小型测控系统或便携式智能仪器仪表的核心器件,其性能价格比优于 MCS251 系列。所不同的是它的引脚只有 20 根, 比标准型的40 根少得多,也即并行I/O 端口较少。如何利用这较少的几根口线,连接成稳定可靠的 LED 显示电路,就是以AT89C2051 单片机 为核心的应用电路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本文采用了74LS164 这个 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很好地解决了2051 与LED 的显示接口 电路。  硬件电路 2051 余下的并行I/O 口线不足8 根,数据的并行输出已不可能,但可以考虑串行输出方法,图1 给出 串行口扩展的4 位L ED 显示接口电路。该电路只使用2051 的3 个端口,配接4 片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4 与1 片三端可调稳压器LM317T  结束语 本串行口扩展的LED 显示接口电路已被笔者成功地应用到以AT89C2051 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仪表中, 如单片机湿度测量仪、单片机温度测量仪等。现场运行表明,LED 显示清晰稳定不闪烁,特别是在现场环境 如光照强弱不同的情况下, 可以在线调整LED 发光的亮度,获得视觉与功耗的最佳效果。 图1  串行口扩展的4 位LED 显示电路

网友A:
74164是8位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其输出取决于串入的数据,显示不对,就说明输入的数据不对,可能是程序不对,或是有干扰等原因。
74164的CLS(图中引出端9)一直接在5V电源上,我认为是对的,否则74164清零,八个输出端变为低电平,LED全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