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PG2000的与B&R2005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5-10-19):
用PG2000与新的B&R2005的IF260连接时,上位机选择的是COM1口,IF260选的是RS232口。拨码开关打到DIAGNOSE时,PCC报错,ERROR红灯亮。拨码开关打到RUN档时,PCC无报错灯。但是,不论是DIAGNOSE或RUN档时,PCC均无法与上位机进行连接。在PG2000中,在一个工程下SETTING里选CONNECTION时,显示COM1--OFF。无法连接。请教高手们指点是什么原因及正确连接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将拨码开关设置在BOOT位置,通过UPDATE PCC SW 给IF260重新下传操作系统. 友情提醒: 1.通信电缆是否有问题 2.计算机的COM1口是否占用,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配置文件:NW_P1_57.BR)

网友B(2019-01-12):
跪求贝加莱的PG2000软件,求楼主给我一份,我可有偿付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