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超难问题(Rockwell的GMS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CreateThread:

楼主(2005-10-19):
软件平台:RSView32,RSLinx OEM 通讯标准:OPC 硬件接口:以太网卡 网络: 以太网 软件平台:ProcessLogix320 Server,RSLinx OEM 通讯标准:OPC 硬件接口:以太网卡 网络1: 以太网 通讯标准:ControlNet网 硬件接口:1784-PCIC 网络2: ControlNet(到现场各个站) 目标: 希望通过“以太网”为媒质,采用“OPC”方式,实现RSView32读取ProcessLogix系统上的某个点的值(不能将RSView32连到ControlNet网上)。 不知道有人实现过吗?理论上是可以的,我和RockWell的GMS做过实验,但是没成功(由于时间关系只做过一次)。请高手指教!

网友A:
RSLinx OEM 只能连接本机的OPC ;如果是网络的化要用Gateway版吧。 另都是用 Rockwell自己的产品那为何要用OPC 呢?

CreateThread:

网友:
慢慢鱼老兄,你好!是这样的,原来已经存在一个processlogix系统了,现在我们又加了一个controllogix系统。(两套是独立的)我们现在想把原来那个系统和现在这个系统通过比较经济的方式来连接起来。所以就想直接通过Rsview32 上来添加一个OPC SERVER来实现对processlogix的通讯,物理硬件就最便宜(两张普通网卡,最多加个交换机)。而且,现在ROCKWELL已经没有DCS了就是没有Processlogix了。

网友A:
RSLinx OEM 我记得这个版本不支持网络OPC ,另外要考虑两个RSLinx 版本;ROCKWELL的系统间的通讯是靠RSLinx来调度的,等否有一个RSLinx连接到这两个系统上Who到这两个系统[做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