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率限制该怎么办

楼主(2005-10-19):
请教一下 我们寝室在用电方面是有限制的 每个月不得超过8度电且用电设备不得超过300瓦 希望高手们给予应对的办法 我的信箱是yiwanmianqq@163.com

网友A:
你跟电工私下商量呀,要出点人民币呀!

网友B:
跟学校商量自己掏钱买交电费吧

楼主:
民工,勃龙工控: 不要再取笑小弟了,倒不是为省那点钞票 ,只是想知道学校是怎么剥削的,正好理解一下 马列主义的内涵。 望革命志士踊跃加入反剥削队伍中来

网友C:
买一块预付费电表和一只电子电流报警装置即可

网友D:
你自己偷偷接火不完事了吗?

网友B:
学校限制用电设备功率有可能是考虑到线路负荷问题,学校宿舍的线路一般都老化严重,而且容量不大。如果没有功率限制,线路过负荷很容易引起火灾的。另一方面电压供电容量可能也不允许,过电流会引起整栋楼的电源一起跳闸。
倒不只是因为钱的问题。

网友E:
也许学校是出于安全方面考虑把,大功率的电器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F(2005-12-06):
自已一个人住宾馆,想用多小就用多少

网友G:
你只有想办法节电,学校可能是不谁你们用多电,怕你们上网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