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MPI总线问题?

楼主(2005-10-19):
各位好!我的现场MPI总线有问题,向大家请教! 硬件配置:cpu318-2dp:一路通过Profibus和现场远程ET200s子站连接,另一路通过MPI总线和四个TP170B、一个MP270、一台计算机(CP5611通讯卡)连接。 故障现象:MPI总线经常受到干扰,使用一段时间后,总线出现故障,有的TP170B工作不正常,需断电再上电可用,可能再经过一段时间总线接口损坏,若再将损坏的触屏连到网上,则整个MPI网络故障,需将损坏点PASS掉整个网络才可用。 故障经过:8月份现场故障,经检查,CP5611卡接口损坏,PASS掉网络可用。 9月份又出现故障,检查发现三块TP170B接口“陆续"损坏,拿回三个 TP170B和CP5611维修。 10月份,由一块Tp170B接口损坏,换上修好的三个Tp170B和Cp5611卡,网络可用。但最近经常出现有时一些Tp170B无法通讯,需重新上电后才可通讯的现象。 现场接地正常,柜间等电势线连接正常。据维修触屏的工程师说接口损坏主要是由于电压冲击造成的,但我现在无法找到干扰源,向各位有经验的老大求助。

网友A:
我没有使用MPI连接那么多人机界面; 但是我的CPU414-2DP网络上带了4个MP370,没有出现接口烧坏,只是偶尔出现通讯问题,后发现是干扰,总线电缆损伤; 建议将MPI通讯电缆多点接地,同时保持设备和控制柜的接同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