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选择可调电位器

楼主(2005-10-19):
有一220V电加热器,需调温串一个可调电位器,不知选多大电阻,及多大瓦数的电位器

网友A:
调温串一个可调电位器,似乎不妥; 好像有可控硅的调温器吧,例如电灯调光,电褥调温。 另外,你的220V电加热器是多少瓦的也应先说出来,以便匹配选用,如果是60瓦左右的,直接买一个可控硅调光灯用的调节器便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就用可控硅比较好,但是如果功率很小的话,用电位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是100瓦加热器

楼主:
怎么没人答啊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找这个东西,好象是陶瓷的电位器,大功率的。有消息您也通知一下!

网友A:
100瓦加热器用可控硅的调温应该不难; 你到市场上买100瓦的可控硅调温或调光器便可使用,自己制作,也可从网上找找线路。 不赞赏用可变电阻来调温,既费电,体积大,又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