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谐波的主要设备

楼主(2005-10-19):
中频炉、电弧炉,整流器、变频器、电焊机,开关电源,晶闸管系列等都是产生谐波的主要设备,治理之后在明处的是能节约电费(节约的是原来浪费的那部分)暗处在于其他设备的维修率减小,电容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坏了等。

网友A:
最简单的谐波产生设备怎么做?电容和电感能做吗?ch-38779@163.com

网友B:
减少谐波的方法及设备如何选择?

楼主:
(最简单的谐波产生设备怎么做?电容和电感能做吗?) 声明:不是谐波产生设备,是吸收谐波的设备,简单的吸收谐波的,用电容电感可以做,具体参数要计算所得,在设计的时候要防止设备与系统产生谐振而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C:
“中频炉、电弧炉,整流器、变频器、电焊机,开关电源,晶闸管系列等都是产生谐波的主要设备,治理之后在明处的是能节约电费(节约的是原来浪费的那部分)暗处在于其他设备的维修率减小,电容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坏了等。”,如何治理?

楼主:
如何治理,(做个广告先)我公司是专门做谐波滤除的,我们设备可以做到的,如何治理要设计到技术机密了,呵呵,其实简单点的就是电容电感通过一定的方式组合来滤波,计算公式就不给你了。

网友A:
不做技术做销售你好:我说的是谐波产生设备有没有?我要做来检测电表的准确度。

网友D:
检测电表的准确度要使用谐波产生设备, 请看; 谐 波 电 压 电 流 产 生 器 http://www.idrc.com.tw/gb_ver/products/chg/chg.htm http://www.idrc.com.tw/

网友A: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太贵了

网友D:
遥想当年,本人从事计量工作,跟据线性电路的叠加原理,用几台音频信号源,在电阻网络上,可以叠加出所需的谐波失真,这办法价钱不贵,也符合原理.

网友E:
你们好:
你们有没有工(高)频机 高频电流产生工作原理资料?我需要它,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请讲细点。

网友F:
并电容串电感加滤波器!

网友A:
]请问具体的型号?

网友A:
杨老师你好:
    请问联系方式

网友G: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中心 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装置
www.zznercc.com 0733-8445305
请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H(2006-01-07):
有检测的简易方法吗?

楼主:
普通的钳形表,能看波形的那种,波形不是正弦波那就是肯定有谐波产生.

网友I(2006-07-09):
 并电容串电感加滤波器!13483611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