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机与PC通迅问题

楼主(2005-10-19):
在编程软件里,PLC站号设为1时无法通迅但在设为0后通迅正常,在与EVIEW文本联机时文本里通迅站号最小只能设为1,因此此时 无法与文本通迅,请教有无方法可以把PLC恢复出厂值??

网友A:
用PC与你的台达PLC用编程软件连上后,把其D1121更改成你需要的地址号,比如为4。这样,你的PLC地址就是4了。之后PLC与PC就连不上了。清注意,这样再改你WPL软件目标地址:选“设定”再选“通讯站号设定”填写你的PLC地址“4”。PLC和PC又可以连上了。

楼主:
多谢!多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