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转矩补偿??

楼主(2005-10-19):
V/f控制变频器结构非常简单,但是这种变频器采用开环控制方式,不能达到较高的控制性能,而且,在低频时,必须进行转矩补偿,以改变低频转矩特性。那如何进行转矩补偿??

网友A:
有的变频器由此此参数如安川g7如果没有此参数就要改变vf曲线了,即改变的转速时的 电压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