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70 与PROFACE通讯问题

楼主(2005-10-19):
我通过CMM711卡的RS232口与PROFACE通讯,所有的输入输出点均能通讯正常,但所有的中间点都没有通讯上。请教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GE直连通讯还算容易,如果加通讯卡什么的有时候会有问题,我曾经做过GE通过profibus卡通讯的时候出现能通讯但是地址不够用的情况,现在好像技术上无法解决,悲剧呀

网友B:
有没有解决了,可以去这个网站上www.tianren88.com

网友C:
有没有解决了,咨询各地天任分公司或PROFACE公司吧!

网友A:
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据说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D:
使用Profibus在通讯时是无法解决关于通讯点数的不够的问题的。原因如下:在采用Profibus通讯的时候无法使用Packet方式。因为Proface的硬件索引文件(GSD)是为了西门子开发的,在GE的软件中是无法导入的。既然无法导入那么GE的PLC也就无法找到Proface的地址。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还是不用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