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高手也没有办法的电机震动的问题

楼主(2005-10-19):
安川616G5变频器带一台韩国DKM EMPS电机,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高手都没有办法: 快速转动时电机稳定,慢速转动时电机震动很大,见鬼了。 而且电机每一圈的前半圈不抖,后半圈开始抖,会不会是电机机械问题

网友A:
电机拖动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B:
原因有很多,变频器本来在低速时负载能力就会变差,你观察一下输出电流,是不是负载太重造成的抖动;如果不是可能是共振,可以通过设定跳跃频率解决;也可能是传动部分出了问题,我曾调过一个玻璃抛光机,总是在10hz附近抖动,试过所有方法也没解决;后来客户打过电话来说将皮带改成齿轮就好了。

楼主:
淡泊名利,电机拖动一个牵引轮 谢谢,变频新贵,输出电流怎么观察?在面板上可以显示吗?

网友C:
低频时转矩脉动也是可能的原因。

网友D:
输出电流可以在面板上显示出来,按上下的箭头就可以看到。注意观察一下E参数菜单中的频率。应该是频率谐振,可以调整的。

网友E:
电机在低速时力矩过小,调整变频器有关参数就行啦

网友F:
是机械共振现象!

楼主:
zqbai,有关的参数都有哪些?

网友F:
只有改变电机的固有频率!

网友G:
典型的增益过高现象,降低驱动器设置参数中的增益值

楼主:
我在安川616G5的说明书上看到要降低载波频率,请问载波频率是什么东西?

网友H:
请设定跳跃频率,避开共振频率。

网友I:
调整c5参数试一下,或是看看是否是机械共振

楼主:
wlw,这个变频器用的是开环矢量控制,没有C5参数

网友J:
一调到震动频率以上! 二电机带一个减速箱。

楼主:
在高速运转时不抖,只要低于某个输出频率时都抖,这样怎么避开共振频率啊

楼主:
如果增加低速时的力矩,应该改哪个参数?

网友K:
改用输出恒转矩控制方式试试呢.

网友L:
呵呵,支持大家的想法,这样的现象我见到过,不过不是上述牌子的变频器和电机,原因是: 把变频器所拖动的变频电机设置成了普通电机!!!!!

楼主:
勃龙工控, 参数E1-02=1变频器专用电机,没错吧

楼主:
感谢各位给出的意见,我把大家有些办法试过,没有好转。 安川客服的人建议我自学习一次,我试过不好用。 本来怀疑是负载过大,但把皮带拿掉还是振动。 如果是共振的话,应该是在某个频率范围内振动,可这个电机是 只要变频器输出频率低于50几HZ时就振动!

网友M:
如果手头有同种变频器的话,换一台试试,我出现过这种故障,变频器本身原因,鬼子货不咋的。 我遇见的是富士的

楼主:
tszqg,我正打算这样,呵呵,没办法了

网友F:
是机械共振现象! 换什么变频器都会出现的! 要从机械结构上改!

网友N:
我见过同样的故障,但不是同一个品牌,换过另外一太变频器就好了,如果方便不妨换换试一下!

网友O:
如果不论快慢都在后半圈震动就是机械故障;如果随着频率变化机械震动的频率没有变化,就是变频器故障。你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O:
估计是变频器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一点,因为50几HZ以上就不震动了

网友P:
估计变频器有轻微输出电压不平衡,在低频更为明显,测量电机输出电流,如不平衡则更换PC923,参数A1-02最好设为“0”。

楼主:
李春发,如果换成v/f方式,v/f曲线应该怎么选?谢谢

网友Q:
你是不是带的同步电机啊!!异步电机不应该抖动啊!

网友P:
v/f曲线应该怎么选:按电机参数,其它参数按出厂设置就可以,先检查变频器低频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李春发,谢谢!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我去试一下

网友O:
李老师:他这个机器是高频输出,这也跟光藕有关系?我知道低频抖动有关系,高频有没有关系不是很清楚,请您指教!

网友P:
如果变频器有轻微输出电压不平衡,在30HZ以上是看不出的。 TO:非洲猫,调参数前最好把参数初始化一下,(参数A1-03=2220)。

网友R:
电机机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S: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但不知与你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否一样.我的电机震动的原因是由编码器干扰造成的.现象是低速运行有震动,高速运行正常.

网友T:
向驱动板供电电源中有四个相互隔离的20伏供电回路,其中一个回路向三个低压侧驱动回路供电,另外三个供电回路分别向三个高压侧驱动回路供电,当其中一个供电回路纹波加大时就会发生电机振动现象,并且这种振动和带不带负载无关,高于四十赫芝时电机转动惯性掩盖振动,低于三十五赫芝振动加大。用示波器检查四个供电回路纹波要小于50MV,否责更换去藕电容或检查其它引起纹波增大的原因,这种故障我常碰到,若你处理不了可由我来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