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 6.2

楼主(2005-10-19):
IFIX装上SI7驱动后,是否要通过simatic net 6.2软件设置和CP5611卡设置才能实现和S7300通讯??simatic net 6.2那里有?怎么设置?请回答,谢谢!

网友A:
IFIX我没有用过,但是西门子的PLC和组态软件要走以太网好像都得要NET,NET是个挺大的文件,有500M左右,安装好不用设置,只要把通道选择成以太网卡就行,NET我有,但是怎么给你呢?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