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密码的去除方法.

楼主(2005-10-19):
现在好多品牌的变频器可以设上密码.如何去掉.说明书上说要送回厂家.各位有没有办法?

网友A:
说说你碰到了几种了:

网友B:
比如华为原先密码为“8888”,

网友C:
在那里?哪个系列的啊?

网友D:
请教AB 1336 PLUS II变频器密码怎样解除

网友E:
华为原先密码为“8888”。

楼主:
有没有变频器生产厂家的朋友?

网友F:
有啊,不便于公开,发邮件所取。yanhui1983222@.com

网友G:
爱默生的密码我都可以解,可以联系我,13685280365,王

网友H:
请教AB 1336 PLUS II变频器密码怎样解

你好 我可以解  请联系我13842078108

网友I:
那英威腾和汇川呢

楼主:
变频器的密码应该是为了防止不懂的人乱调而设置的.对专业人士应该没有必要保密.只要厂家给软件就可以了.个人观点.不知厂家是不是认同.

网友J:
记得以前有人发帖说可以更换EEPROM解开密码,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K:
昨天我们公司的高压柜的变频器里的数据被人改动过,由于里面的密码是自动设定的,进入后不需要输入密码,请问各位高手怎样自己设置密码???????谢谢了

网友D:
to;
  沧海有龙:

     请教AB 1336 PLUS II变频器密码怎样解

    请教AB 1336 PLUS II变频器密码怎样解

你好 我可以解  请联系我13842078108
你好 我可以解  请联系我13842078108
你好你的电话13842078108停机了,怎磨联系呀?

网友L:
施耐德ATV28的如何解.请高手解啊///

网友M:
三菱A540系列的密码怎么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