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保护接地和防干扰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5-10-19):
各位猪猪,小生有礼了 众所周知,我国低压配电系统常采用TN-S接法,即用电设备保护接地与N线分开,包括电机、电控柜、变压器等都需要保护接地,就是万一设备金属裸露部分带电起到对人身的触电保护。 但现代自控系统中往往有PLC等弱点器件以及一些模拟量信号需要将屏蔽网接地以减小强电尤其是变频器线路的干扰,请问是不是和保护接地接同一个地,倘若是,那末,一旦电机或其他电器又接地胡障,则保护接地线有强电流,这样会不会把PLC击毁? 以上提法不知对否,请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哥哥姐姐帮帮忙啊

网友A:
不是!!要有独立的接地装置.

网友B:
电力电气国家GB标准对接地有详细、严格的说明,分超高压、高压、中压、低压等不同等级,按标准严格来说不同等级必须有不同的接地及保护装置,不同等级之间要求严格区分。 工程现场尤其是在很多低压弱电环境中,我们都看见不少人将低压电器、电力设备与电子控制设备的地同接,按验收标准这样肯定是不允许的,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属于管理上的问题,不代表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网友C:
在PLC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D:
仪表单独接地!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楼主:
多谢各位哥哥姐姐的发言

网友E:
第三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