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锌液温度的测量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5-10-19):
现在有一个镀锌炉项目,要对锌锅锌液温度进行自动控制,采用热电偶测量锌温,可以通过测量锌锅的锅壁温度来间接测量锌液温度吗,这样精确度如何?直接插入锌液测量温度时热电偶必须加保护管,有没有耐腐蚀的热电偶,要求控制精度在+ -2度以内,锌液温度在430-450度之间调接

网友A:
间接测,精度差点。红外的能安装吗?

网友B:
锌液温度在430-450度之间用普通钢管或者不锈钢就可以,选用法兰加石棉垫。

网友C:
温度不高,支持周工的说法。我们以前在玻璃厂测的温度在1500度左右,一般只有测炉膛的温度。

网友D:
我们有专用的测锌液的热电偶是美国造,如有兴趣可联系029-88196198

网友E:
用碳化硅保护管

网友F(2005-12-05):
最好不要间接测量

网友G(2007-01-13):
北京三康的说法

网友G:
普通钢管或者不锈钢不耐腐蚀,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G:
锌锅锌液温度对产品质量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