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590+(110A)无故障停几

楼主(2005-10-19):
求助:工控现场6台设备,一台590+总是运行中,接触器就不吸合了,无故障报警.

网友A:
报警参数是什么

楼主:
HLQ:你好,
有时报MISSING PLUSE,多次是没有报警参数。

网友A:
多次为无故障报警,因该是硬件或配线干扰比交多,出现触发脉冲丢失,查一下6个触发拔插接头,还有接触器本身及周边端子,再或重做自整定

楼主:
hlq: 你好。
开始,我们认为是C3端子瞬时掉电引起的,所以C3端子多加了一跟线与C9相连。
接触器也更换了,与接触器相连的线也更换了。
自整定重做了。
比原来是好了一点,但无法消除。
苦脑啊。

网友B:
我遇到590假死机,各种参数都正确就是偷停,而且没有故障报警,后来换了很多器件,没想到是由于接触器的震动引起的,换了一个进口的接触器,一切ok了,不知是否对您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网友C:
查一下直流电机,有没有较大的火花.

网友D:
由于接触器的震动引起的,否对您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网友E:
我认为跟接触器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见意你把参数调整一下。我想知道是选择了那种速度反馈?

网友A:
590本身出问题了,电源板出问题可能性大,找相同型号的590电源板代换一下,主板不动,

网友F:
电源板的问题!PLK插头附近的元器件检查一下!

楼主:
交流接触器:
你好,选择了光电编码器速度反馈,长春一光LF-100BMC05E。
hlq:
你好,无相同型号的590电源板,用270A代替110A了,没有消除.

网友G(2006-03-07):
检查一下可控硅的是不是好的,还有就是脉冲变压器边上的二极管有没有损坏!

网友H:
可能是接触器没电源吗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我还是解决了。详细请来电咨询,13316221329

网友J:
你应该查一下,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K:
B8 B9 C5等端子也应该和C9连接 这些有没问题

网友L:
注意事项:如果三相接触器有一个涌入电流大于
3A的线圈,则从属继电器必须用来驱动这个电流
继电器线圈。接触器与从属继电器(如果需要的
话)的线圈电压必须与控制器附属供电电压相互
兼容。
以上是590P型手册里的一段话。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M:
急救:
590+报故障为:"thermistor"是啥意思,该如何办?

网友L:
TO: SL
590+测电机温度端子没有短接。
在没有接电机温度传感器时,THER端子要短接

网友N:
可控硅温度过高或测温端子开路

网友N:
大家好!请问590C扩容后会经常炸可控硅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6-04-09):
590C扩容后会经常炸可控硅,可能选择的可控硅的电压的等达不到要求。也可能硬件连接不好,接线等。

网友:
我怎么感觉大家偏了主题,没有把脉冲丢失故障原因找出来啊!

网友:
 触摸屏一般分为几大块:1触摸板(一般不容易坏)除非人为的打烂
2液晶屏(分真彩和微彩)工业触摸屏一般都用的是微彩的,一般液晶屏会出现人为的打烂,出现亮点,一条线,宽带,这些故障是都可以排除的。我维修过很多类似的以上的故障,液晶屏这部分是很精密的部分,和电路板不同,他的工艺要求是很严格的。拆装也要分外的注意。不小心就会坏屏,所以一般人员最好不好动液晶这部分,斑马条开了,一般的焊接是不行的。
3开关电源部分,一般经常坏,他是一个产生高压的一快小板。维修这快板也有技巧的。
4主板(CPU)板,一般不经常坏。
以后大家有关触摸屏坏的不妨打个电话过来交流交流经验特别是液晶屏坏了的,有的人觉得屏都烂了一定没的救了吧。这个观点是错的。有很多屏只要不烂是可以修好的,我有各种触摸屏的配件,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http://gztj.ebigchina.com
020--35542929 李工

网友O(2006-11-13):
590无报警停机请检查电源板上的继电器是否损环,或内部接触不良或继电器驱动电路有故障。

网友O:
您好,如您有欧陆590c中文手册 电子版,希望能予我一份,非常感谢!

楼主:
欧陆590c中文没有,欧陆590P中文电子版有

网友O(2007-01-16):
求购590c触发变压器

网友O:
求购590c触发变压器
联系电话:13785668263

网友P:
欧陆的东东市场占有率很低,资料很少

网友Q:
MISSING PLUSE我也遇到过,没解决了.问了一下其他人,大概为以下问题(但不限于)导致故障:
1.自整定
2.电源板
3.可控硅软损坏
4.控制板(这个是我自己推测的)

网友R(2007-03-09):
查一下辅助电源板24V继电器,主接触器的线圈串接在24V继电器触电上.

网友S:
我前几天遇到一种情况,我们工厂的日本2米滚齿机,在3
天内连续出现停车现象。它的主轴就是用590的直流调速系统。
其出错指示是速度过大 ,有没有那位能给我个高招处理一下

网友T:
请教各位一下,我有一台591P/500A的开始是运行两个小时左右无故停机,不报故障,马上又可以重新启动,现在是运行两三分钟就无故停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U:
楼上的问题我看在从两个方面想想看:一个就是控制器控制输出端*例如D5.D6,输出中间继电器等接触不良,二个就是控制器输出端(例如C3,C5等接触不良,由于接触不良就会越来越严重,有可能最后就不能启动,到了这时也就好检查了.

网友V:
这样的问题有多种情况,请将图纸传上来,可搞定.

网友W:
你的设备一定是四年前的设计了.发图纸上来,我看看yadidianqi@sina.com

网友X:
我们单位也是如此故障!~

网友X:
不过我们是换了整台机还是如此,我们现在也在纳闷

网友X:
可否告诉我们你门用的控制接线方式,模拟图纸有么发过来给我看看!~谢谢油箱xujun-007@163.com

网友Y(2007-04-18):
请问590P在低速运行的时候,电机出现抖动现象,高速后可以减轻,也没有报警,  这样的故障该怎么处理,

网友Z:
请问是什么反馈方式?

网友Y:
测速电机(已经更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T:
问题好象出在控制器上,换了一台就可以用了.

网友W:
是不是原西门子的控制后改的,,
可能性,,是天津的设计

网友AA:
我认为脉冲丢失有时可能是电枢电流变化较大,变化频率高,使电枢电压超过额定值导致的,我正在处理该现象的一台590+,将速度反馈滤波器设置为1,后情况环节,但未解决根本问题。若你使用的场合要求速度在额定值的80%,可以试一试。

网友:
谁有西门子6RA70中文书可以发给我吗zhuliuxiao@126.com

网友AB: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

网友W:
本处长期需欧陆等直流控制器,,及整流可控硅模块有价格优势的请联系,,guojiarenz@163.com

网友AC(2008-03-13):
我们单位590突然停机,立即重起,无报警。请问朋友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AD:
一欧陆591p调速器 用0-10v控制转速  现故障是 在1v的时候电机不转  电压大点以后转得很慢 求助 其电压信号是到其主板那个片子的!
以前是正常的!

网友AE(2008-09-08):
 求助: 欧陆590+(35A )直流调速器,启动时主接触器22V没有电不工作。24V继电器工作。显示屏不报警。我检查外围电路一切正常。跪求高人指点。感谢!!!

网友AE:
求助:一台590+(35A),D5,D6没有220V电压输出主接触器不吸,无报警。外围电路正常。

网友AF:
590C进水,显示0*F003,更换整个面板故障依旧.怀疑脉冲板上电源电路有问题,不知怎样测量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求助:一台590+(35A),D5,D6没有220V电压输出主接触器不吸,无报警。外围电路正常。

c3上了,接触器不吸合,会报三相故障,如果不是外围问题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电源板上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AE:
换了一台新买的590+控制器35A,请问要输那些参数,电动机才正常工作。

网友AH(2010-06-04):
590技术论坛QQ群:64535404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关于590技术论坛QQ群:64535404

如果你有笔记本电脑和590的软件及相应的通讯连接线的话你可以将原来的程序考贝下来再上传到新的590+里面就好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你原来的控制卡又能确定是好的的话,你干脆把原来的控制卡(就是通常所说的电脑板)换到新的590+上面去,就什么都不用设置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13819588606

网友AI:
zxy68511:

如果你有笔记本电脑和590的软件及相应的通讯连接线的话你可以将原来的程序考贝下来再上传到新的590+里面就好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你原来的控制卡又能确定是好的的话,你干脆把原来的控制卡(就是通常所说的电脑板)换到新的590+上面去,就什么都不用设置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13819588606

网友AJ:
请教,0x4000怎么解决啊?

网友AK:
紧急求购二手拆机闲置直流调速器

型号欧陆591C450A 一台,591C270A 两台,有货的和我联系

网友AL(2010-07-10):
引用 网友O:
求购590c触发变压器

这玩意比较难找,除非拆机用不上的

网友AM(2010-08-30):
脉冲丢失是590很少见的报警,一般情况下要检测触发脉冲,如果触发脉冲没有问题这个报警是可以屏蔽掉的。

590有疑问请来电咨询13636380862。

网友AN:
外部有问题。

网友AO:
我使用欧陆590+直流调速镗床,当我使用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反馈电压正常,但是我使用测速发电机反馈的时候励磁电压正常,但是电枢电压和反馈电压都比用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高了一倍。测速发电机:110V.2000转,电机440V。1510转请问为什么,,急!!!!!!!!!!!!!!!!!

网友AP:
对:巴蜀女孩 关于急救:
590+报故障为:"thermistor"是啥意思,该如何办?
内容的回复:

是电机过热    看看可控硅有没有问题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报警的    有时可控硅过热会报这个的

网友AQ:
应该是板子坏了吧!~      我们的出过类似的~!  换的板子~!

网友AR:
没有人考虑电源电压低,电源干扰严重等问题,欢迎咨询.QQ---896406645

网友AR:
对:li4348477 关于

我使用欧陆590+直流调速镗床,当我使用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反馈电压正常,但是我使用测速发电机反馈的时候励磁电压正常,但是电枢电压和反馈电压都比用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高了一倍。测速发电机:110V.2000转,电机440V。1510转请问为什么,,急!!!!!!!!!!!!!!!!!

内容的回复:设置错误吧

网友AR:
对:温州建敏 关于紧急求购二手拆机闲置直流调速器

型号欧陆591C110A 三台,有货的和我联系

也全面回收其他规格欧陆590系列35,70,110,165,270A等等机子系列的机子 谢谢

和我联系:电话:15805876438
内容的回复:你好,不知价格怎样?我有590p110a现货一台,

网友AS(2010-10-22):
590调速器运行过程中,突然仃机,出现报警为:PCB VERSION,同时面板指示灯全部闪,经查CONFIGURE DRIVE 变成ENABLE,想改回DISABLE,但没有出现选项,请高手指点。Q:24876731   zjn668@126.com

网友AT(2010-12-19):
我有590+165A    和270A出售,有意打电话15530292697

网友AT:
对:秦风-qq-896406645 关于回复内容:
对:温州建敏 关于紧急求购二手拆机闲置直流调速器

型号欧陆591C110A 三台,有货的和我联系

也全面回收其他规格欧陆590系列35,70,110,165,270A等等机子系列的机子 谢谢

和我联系:电话:15805876438
内容的回复:你好,不知价格怎样?我有590p110a现货一台,

内容的回复我有165和270如需联系

网友AU(2011-08-03):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AV:
自整定 检查脉冲触发插头 正确设置调速器电流参数

网友AW(2011-11-24):
楼主:设备运行多长时间出现脉冲丢失
问题?

网友AW:
设备运行多长时间出现脉冲丢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