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氢气成份含量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5-10-19):
请教各位共控网的朋友们,本公司是一个化工企业,因所做产品的工艺要求,需要在线检测混合气体是氢气的含量,现各车间均用的是氢气分析仪,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氢气分析仪会经常不准,需要经常用标准浓度的气体频烦校准,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替代的仪表。

网友A:
呵呵,我是做催化燃烧方式气体探测器的,不过感觉你这种现场应该需要用到光谱分析的(成本好像不低)

网友B:
氢气分析仪应该用进口的。注意测量管路的气密性等等。对于气体分析,尤其要注意预处装置,否则效果不理想。 另外使用测量和标定切换装置。

网友C:
氢气分析仪一般都是热导池原理的,这种仪器很稳定,不需要经常的校准,如果您的仪器信号漂移严重,那么,就请您检查您的应用方式是否有问题。 在线的氢气检测,绝对禁止使用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 氢气分析仪不必要使用进口仪器,国产的足以满足应用需要,问题是国内厂商的售后服务不到位,常常造成用户应用技术不到位。

楼主:
谢谢各位,本厂使用的是北分的氢分仪,是测气体热导率的,由于使用的介质不是很干燥,经常气体里面含有部分水汽,所以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D:
北分应该还行呀?介质有水加除湿机了

网友E:
氢分仪一般是热导式的。我用过南分厂的氢分仪多台(快20年)精度还可以,也坏过几次,但不难维修。北分的氢分仪更好些,但价格也比南分的贵。另外,南分的红外线分析仪及差,完全不能用。

楼主:
晴天哥哥,能能说详细点,可以加什么样的除湿机啊,从哪里可以买的到啊?正为湿度大发愁呢!

网友F:
除湿机到处都有啊
楼上的小妹妹
网上一搜都很多的哦

网友G:
trust讲到:对于气体分析,尤其要注意预处理装置,是的,尤其要注意预处理装置,采用标准浓度的气体校准,就对了耶,分析表就是这吗特别----用标准气校验

网友H(2005-12-01):
使用南分热导式,感觉不错

网友B:
一般气体入口应该有干燥剂桶,经常更换。如果你水分很多,可以考虑除湿设备。

网友I:
我们以前用的氢分析仪都是国产的:川分、佛分的都很不错,很稳定

网友J:
气相色谱仪是分析用的仪器.非常准.

网友K(2006-01-24):
我用的是南分的,还行!

爱人以德,安而居之

网友:
北分和南分的仪器要多少钞票?

网友L(2006-03-11):
    氢在混合气的背景气中热导率最高。北分的热导式氢表,加预处理除湿,干燥后及可。色谱也行,但它比较麻烦,不直观,须换算。

网友M(2006-04-27):
谢谢各位,本厂使用的是北分的氢分仪,是测气体热导率的,由于使用的介质不是很干燥,经常气体里面含有部分水汽,所以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
------------------------------------------------------------
汗 谁给你们作的预处理系统阿 !!

网友N(2006-07-13):
下面引用由woolar在 2005-10-19 22:28:00 发表的内容:
  氢气分析仪一般都是热导池原理的,这种仪器很稳定,不需要经常的校准,如果您的仪器信号漂移严重,那么,就…
在线的氢气检测,绝对禁止使用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
woolar 你说的可能不完全
在线的氢气检测,用不用催化燃烧式的其实视情况而定,如果是测爆的,可以用催化燃烧。如果是测浓度,则不选用催化燃烧。

网友O(2006-09-25):
请问各位大虾,热导式氢气分析仪的测量范围怎么样?我查了一般都能到0~100%,但是对小量程的怎么样?例如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