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坏二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5-10-19):
恒压供水设备,用2兆帕量程测0.2的水压,用半天就失控,发现输出的4ma-20ma的信号不成线性,且传感器里有水迹。求大虾们赐教!先谢!

网友A:
传感器里有水迹? 接线处密封了吗? 什么牌子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谢谢!是广州一家代理。不懂牌子。接线处不很密封,不过也不会进水。

楼主:
供应商讲有结露,奇怪。

网友B:
不是啦~ 裡面有水是因為傳感器膜片壞了,因為有水錘問題! 輸出不線性是因為傳感器的抗干擾不行! 我做過不少恆壓供水興趣可以探討一下~~ 021--54857220-116 鐘先生 13764937735

网友C:
可能是测压膜片处密封不严,一般正规厂家的产品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你0.2MPA用2MPA好象大了点,用1MPA就行.

网友D:
昭萍君 ,您好: 做过多处变频恒压供水的地方,其中用的包括压力传感器测量管道和液位传感器测量池子液位。接入PLC或者变频器,以及触摸品屏。 从您说的情况来看,不是他的传感器不成线性。 当变频器不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显示也正常,但当变频器一启动,显示仪表显示的数字乱跳蹦,这时您用电流表测量电流的话,大概是:几个mA-70-80mA不等的,在这些范围来回蹦动。 这是因为变频器启动后产生一个高次谐波,如果传感器电路没有处理好,输出数字就会出现乱跳的现象,这时使得系统工作不正常,变频设备动作频繁,没办法控制和恒压。 不要试图在中间加电抗器等一类的东西,没有用,浪费钱。加一信号隔离端子也许还有点用,根本的还是换一台传感器,我知道有地方有,也不会贵。 建议您下次买传感器的时候给传感器供电,用手机(除133)挨着传感器旁边打,看电流输出有跳动没有,如果有一点的话,就不要买来用在变频设备中,否则不行。 如果可以帮的上您的忙的话可以联系: 13237484382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D:
至于传感器里有水迹,唯一的可能是漏水,?结露?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结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漏水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即便他给您用的是密封性最差的陶瓷压力传感器,0.2MP,应该也不会漏,况且还是2MPA的传感器呢,另外,如果再买的话,建议买1MPA的,恒压供水的,压力表指示的一般都在0.4MP左右,最高0.6MPA不得了啦,呵呵 联系方式: 13237484382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E:
如果是傳感器膜片壞了,那是传感器质量有问题。由于操作不当也可能造参成压力冲击,建议在压力传感器前加装缓冲装置,另外传感器应选0——1MPa的。

网友F:
  传感器里面有水,是传感器的质量问题。
 4-20mA信号有问题可能是压力传感器的质量问题也可能是变频器对信号有干扰,不过都有办法可以解决,可以互相探讨,QQ:70569299 020-82229880-218 找石工

网友G(2006-02-05):
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