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个品牌的好用?

楼主(2005-10-19):
哪个品牌的人机界面比较好用,请问无锡这里有谁专做人机界面代理的。

网友A:
啊?无锡据我所知道 就有一家最大的~ 无锡天任~ 电话。0510-5168828

网友B:
REDLION 如果你需要多种设备兼容,需要上以太网,需要下载数据,需要自由开发程序,那这个牌子是最好的,而且也不贵。 需要资料可以加我:qq:7598586 msn:human_wang·hotmail.com

网友C:
国内做人机界面的还有比天任更大的吗?

网友D:
好用的很多,关键看你的需求。比如我们代理的产品,介绍如下: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E:
哈哈,真热闹呀,公正点说。红狮的HMI是很好(质量),但是其所说的功能在proface和西门子应该都能实现。其它品牌能不能实现就不好说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功能有什么用?我看都是花架子,所以从这点来说还是大家的都可以,最主要是看质量

网友D:
proface 有5各串口通讯吗?web sever 和data logging软件可能需要单独购买。
siemens的软件很好,但是兼容性......
以下是美国人给我们的比较说明,欢迎大家指正。

PROFACE/XYCOM
Xycom offers a wide range of HMIs, with what appear to be similar features ie. data collection, remote Internet access, etc. However, most of these high-power features are
provided via an external software package. Unfortunately, this dilutes our message to the market, so it’s up to you to make sure your customers are informed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STRENGTHS
Wide range of panels in various sizes, including models that offer video input.

WEAKNESSES
Xycom GP panels do not have a real web server. Rather, they sell software that must reside on a PC, which communicates to the panel and in turn serves the web pages. This same software package is also required for data logging.

REVISION 1 PAGE 23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is requires customers to spend money on additional software, think about the logistics involved, particularly for OEMs. They’re touting to their customers that their machine is “web-enabled” and provides data logging. If their customer does indeed
desire that capability, the OEM must purchase a license for the software and sell it to his end customer, which increases the cost of his equipment. Worse still, the OEM can’t simply hand the software to his customer and then walk away from it; he’s going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installation, setup and support of it! In addition, the customer’s IT department needs to be trained, and will have to record and maintain yet another piece of software.
In comparison, the G3 series allows your OEM customers to advertise their machines as web enabled, with built-in data logging, and are easy to access with free software.

网友F:
看你的应用环境和具体的功能要求.我公司代理eView的触摸屏.
性价比很高,提供技术支持.
烟台市创新电子有限公司
0535-2162038
马 先生
emial: mxb197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