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5-10-19):
前 言   日立通用变频器应用实例手册经过标准传动部同事和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与广大读者见面。   具有95年悠久历史的日本日立公司作为变频调速,尤其是矢量控制技术的发明者和领导者,开发和生产变频器以有近30年历史。在全世界及其中国,无论是冶金,水泥,机械等重工业,或者是编制化纤,食品饮料,楼宇建筑等及其他行业,日立变频器都得到广泛应用。此手册中详尽描述了日立通用变频器在各个行业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出发点是通过这些应用实例为你提供一些技术指导,普及和推广日立变频器在行业中的应用,为你的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此手册中的文章均来自现场的应用实例,由于各个现场的应用情况差异较大,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此仅供你参考。        L300P变频器在空压机系统上的应用  一. 系统概述   在大型化工厂的能量损耗中,大功率空压机系统的电能损耗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由于空压机长期恒速运行,不能根据实际用风量的变化自动调节空压机的转速。或由于空压机系统在选型时,功率选的过大,造成白白浪费了大量电能。如何将电耗降下来,提高经济效益,已经越来越为企业的负责人所重视。由于采用了变频器控制,空压机软启动,软停止从而避免了直接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同时也避免了对空压机的机械冲击,使空压机的寿命延长。 二.系统配置 1.空压机设备配置如下: 设备名称 功率 数量 空压机 75KW 3 台 2.采用两台以L300P变频器为核心的变频控制柜取代原来的星三角控制柜。 三.变频器的主要调节参数 A001=01 A002=01 A061=50 A062=30 F002=100 F003=180 A071=01 四.应用效果   变频节电技术这几年在全世界和中国得到广泛应用。通过改变电机的运转频率,从而改变空气流量,压力恒定,实现节能的目的。 在常规的供气系统中,由于空压机是长期恒定在额定转速,当负荷较低时,空气流量不能相应的变化,因此造成能源的浪费。若采用变频技术进行改造,则可以使空气流量根据用气量的变化自动调节空压机的转速。在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减小了能量损失,节能效果明显。   根据工厂运行记录,按投入两台空压机运行,24小时连续工作,消耗电能计算如下: 每年消耗电能(75KW*2)*24小时*365天=1314000度 采用变频控制后空压机节能达到20%左右:每年节约电能1314000*20%=262800 根据如上计算可知每年该空压机组节约电能大约达到262800度左右。 五.结束语   改造完成以后不仅节约了大量的电能,同时实现了全自动控制大大降级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了机组启停的电流和机械冲击,延长了机组的使用寿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L300P变频器在中央空调系统上的应用  一.系统概述   在大型场馆,写字楼的电耗中,中央空调占踞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如何将电耗降下来,提高经济效益,已经越来越为企业的负责人所重视。作为中央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机和冷却水泵,由于长期恒速运行,单不能根据大厦的实际使用冷气量及天气的冷暖变化自动调节循环水量。白白消耗了大量电能。   最近几年来,日立在楼宇科技特别是中央空调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方面。作了很多的工作,从而达到降低电耗,改善设备 运行,保证设备的经济安全运行。   中山体育中心游泳馆中央空调风机控制原理原来采用星———三角启动,启动后电机一直满负荷运行,风量也只能靠调节风门运行。 不仅浪费了大量电能,而且环境温度可调节范围很窄。为了创造良好的游泳环境,我司将该游泳馆的10台空调送风机进行了变频改造。为运动会游泳比赛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比赛环境。 二.系统配置   针对本相目,我们采用了日立专门用于水泵,风机的智能型变频器L300P系列。该系统有以下优点。 L300P系列变频器 Ø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11KW-132KW) Ø 自动节能运行功能 Ø 瞬时停电重启动 Ø 电网电压自动稳压,保持输出稳定 Ø 电机热电阻信号输入(PTC) Ø CE;UL;c-UL;C-Tick & CSA 认证 Ø 操作面板标准内置可调电位器,面板可观测输入功率 Ø 智能输入/输出端子可分配多种功能 Ø 内置PID功能及3线运行功能 Ø 数字端子控制电机加/减速(UP/DOWN) Ø V/f特性多达7段自由设定 Ø 加减速过程中,可分段改变加减速时间及加减速模式 Ø 可进行2套运行参数设定 Ø RS485接口标准内置,预留2个选件接口 Ø 三路模拟输入:0~5V,0~10V,0~20/4~20mA,+/- 10V Ø 三路输出:0~10V(模拟),4~20mA(模拟),0~10V(脉冲) Ø 结构紧凑,接线端子、冷却风扇及DC BUS电容拆卸方   以下有3.4.5都是电路图,无法在上面显示,所以请需要的朋友,与本人联系. 六.变频器主要调节参数 A001=01 A002=01 A061=50 A062=30 A071=01 A076=00 F002=120 F003=180 七.应用效果   由于风机类负载为变转矩类负载,风机电机消耗功率与其风量成立方关系,只要风机转速下降少许,电机消耗功率将大幅度下降,变频节能技术就是基于这样的原理,通过改变电机的频率,实现电机速度的改变,从而控制风量,实现节能的目的。 在常规的中央控制系统中,由于风机是长期恒定在额定转速,当负荷较低时,风量不能相应的变化,因此造成能源浪费。若采用变频技术进行改造,在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前其下,减少了能量损失,效果非常明显。 以下为风机转速,风量,功率三者关系表格。 频 率 转速 降低 风量 减少 功率 下降 45Hz 10% 10% 27.1% 40Hz 20% 20% 48.8% 35Hz 30% 30% 65.7% 30Hz 40% 40% 78.4%   除此之外,中央空调工程的设计,由于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般在理论设计值的基础上,要拿出15%的裕量,因此也使系统多消耗电能。若采用变频技术改造,可将此余量完全节省下来。   日立公司专用于风机水泵系统L300P系列变频器除能按设计要求,达到湿度,压力,流量的闭环控制外,还能选用改变频器独特的能量优化控制程序,自动寻找电机能量消耗的最低点,额外节省2%—5%之间。 游泳馆空调风机系统改造为变频调速控制后,节电率可达到20%左右,18.5kw*2+30kw*4+15kw *4=217kw   由此可见,使用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后,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电能,还大大减少了维修工作,保证系统安全可靠的连续运行。             L100变频器   在港务局水泥码头上的应用   港务局水泥码头系专用运输袋装水泥码头,由多组运输皮带机将袋装水泥直接由生产线送到该码头上船。由于货船货舱内是分格分装,每格货舱装满后就要移动悬臂吊及该臂的吊滑板,问题就出在这里。每移动一次货船就摇晃强烈,针对这一现象,与客户共同商量后,采用日立L100系列变频器7.5kw,进行改造吊滑板部分(该电机功率为5.5kw)。经现场安装调试,摇晃基本消除,定位准确,客户非常满意。此变频器基本不作多大改动,采用面板操作。   1.变频器选用L100系列7.5kw   2.将上限频率定为20HZ,加速时间为6S,下限频率为10HZ,此时制动电阻动作放电时间为1S。       L300P变频器在锅炉集中供热网站的应用 一.系统配置。   变频器型号:L300P-1320HFE 三台,L300P-550HFE 三台,L300P-185HFE 三台, 132KW热网输水泵 三台,55KW鼓风机 三台,18。5KW引风机三台 可编程控制器 一个,触摸屏 一个。 二.系统概述。   本系统为可编程控制的变频恒温度、恒压、恒液位控制系统。本系统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可实现手动开环调节,自动闭环调节,远方控制及本地控制。触摸屏控制面板具有设备启停,液位显示,压力显示,温度显示,频率显示,电流显示,工作状态显示,变频器故障可实现声光报警。L300P变频器在在实现电机的平滑调节的基础上,可自由V/F设定,达到最佳的节能控制模式,PLC和变频器采用通讯控制,提高控制精度,减少系统费用。L300P1320HFE变频器加装交流电抗器,确保变频器电源侧谐波分量小于10%。 三.系统功能介绍。 1.自动功能控制系统   系统由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作为系统的反馈信号,反馈信号采用4~20MA的电流信号,恒温度、压力、液位值的设定在除摸屏上人为设定,通过使用变频器内部PID控制功能,启动水泵,鼓风机,引风机作变频调节运行。达到恒定的温度值,形成一个动态平

网友A:
唉.就怕坏了不能修.只能换板啊!!!

楼主:
陈先生:   您放心,只要是在保修期内,不管什么东西坏了,可以维修的话,尽可能维修,维修不了的话,我们也会包换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要是人为的,我们就不是免费维修了.

网友A:
1,日立的维修周期很长.2,保修期过了呢?实际上日力的维修也很简单吗,就是换板吗,就是成本太高了,如果不能解,那.....惨了

网友B:
周期长吗?

网友C:
维修周期现已明显缩短,对于予以保修的日立变频器,可基本保证在10个工作日内返还用户。 对于特殊用户,经核实后还有备用机可以提供避免停产问题。

日立的维修也是本着为客户节约考虑的,维修基本都是元件级的。非必要时不会直接更换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