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算三相电动机用电量的问题!

楼主(2005-10-19):
现有30KW/380V三相电机一台,用电60小时,但没有电度表,请教各位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来算其用电量是多少呢?以0.48元/度计算,应该是多少钱。

网友A: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问题很简单,1KWH=1度电,也就是说功率为1KW的用电器用电1小时是一度电,那么30KW用电60小时就是30*60=1800度电。

网友B:
看负载轻重,如果轻的话,会少一点,但是不会太多,

网友C:
电机用电要实测,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计祘与实测差距较大。

网友D:
同意zhangyunzheng221和不清白两位的意见,建议先用钳形表实测一下电机电流,实测电流值除以2大致就是实际耗电量,然后乘以60小时,再乘0.48.         估算而已,最好还是接一个电度表实测.

网友E:
支持卫钢(风云再起)

网友F:
应该比1800W要多,30KW是输出额定功率,输入功率还要用30KW除以电机效率。

网友G:
电机内部也会有损耗但可能不会太大,应该是1800度,但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网友H:
差不多是1800 不过要更精确的话 我同意卫钢(风云再起)的

网友I(2005-11-21):
无论是实测还是计算,算出来的数字应该在乘3(1800*3)吧!
因为是三相

网友J:
P=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K:
实际值和计算值基本差不多,同意以上算法

网友L:
正常情况小于864圆.如果装表的话.一般不会超过700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