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运行时死程序的原因

楼主(2005-10-19):
INTOUCH程序运行时,画面突然消失,弹出许多对话框,大约20个左右,对话框内容如下:File U:\Intouch Dev\Src\Sc-core-Irvine\View\ViewLib\Vupaint.c.cine 1791 continue?如果左击“是”,继续弹出相同的对话框,如果左击“否”弹出如下对话框:view.exe产生了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您需要重新启动程序。左击“确定”,出现正在创建错误日志。重新启动INTOUCH程序,运行正常,大概运行3至6天(没规律),多数在切换画面时,出现死程序。 我的下位机是AB的Logix5500,用的DAscip网络通信。如果程序运行时,不操作画面,它不发生死程序的现象。查看错误日志,记录如下:(view)SaveDc Failed DrawButton1(error=8);(view)CreateFoneIndirect Failed In DrawButton1(error=8) (WWHEAP)HeapshareFree:Registered Process Thread 1028 gone ;Process C :\program files\wonderware\intouch\view.exe 我用的intouch8.0sp2 中文版,操作系统是非曲直windows2000sp4

网友A:
不知道intouch怎么回事,我的也有问题。刚装到电脑上运行的挺好,过些日子程序打开和运行都很慢。尤其是运行,光启动运行就几分钟,而且运行的时候三五秒也不动一下(我在画面上做了时钟),弄的调程序很郁闷。我用的正版。以前用8.0这样,现在用9.0也这样。不知道intouch怎么回事。换了两三台电脑结果都一样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B:
这是InTouch的一个Bug, 引起的原因可能是: 你画的有"接触"链接的图形碰到或越过了屏幕的边缘. 调整你的画面, 可能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我来试一下,谢谢你controller

网友A:
controller: 俺的问题咋解决啊?帮帮忙啊!

网友C:
TO 爱琪: 时钟调用的脚本不能太长,否则解析的时序会有问题。 对于太长的脚本,可改为时间加条件或数据改变的方式来实现. 另可试一下去掉时间脚本,看是否能正常调用.

网友A:
谢谢deng_lp!我马上试试。

网友A:
另外程序启动的时候特别慢,老是卡在初始化I/O部分。运行时候慢会不会和I/O变量多有原因啊?我有600个I/O标记名

网友C:
在你的系统路径中需要加入intouch 的执行文件所有的路径 path =c:\intouch目录.这样有intouch 运行时查找相应的动态库速度会加快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path] 加入intouch.exe 所在目录,及公共文件所有目录,还有ioserver 所在目录,加载intouch 的所在目录,这样会加快。 还有就是更换新版本的ioserver 程序.

网友A:
我没用ioserver,我用的RSLinx。不过现在没有连接PLC.只是在试验intouch能不能正常运行。如果不连PLC,是不是intouch一直查找I/O但找不着所以程序慢啊 另外我把所有的程序都删掉了再运行还是不行,应该不怪程序

楼主:
CONTROLLER,你好。是从改了至今还没死程序,可能你说得很正确

网友D(2007-04-01):
我的程序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上面大家提到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只是改善了,我可以点“yes”,程序还照样继续运行,不会推出。问技术支持,说是我的操作系统和我的应用程序不匹配,可是我换成了匹配的还是不行。希望大家能帮忙,给点新的建议!谢谢!现在程序到了现场,很急!

网友E(2007-05-24):
同意CONTROLLER说的,但也有可能是脚本程序本身有问题,我以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把脚本改过后就好了。同时最好检查一下IO配置,画面最好从硬盘加载。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记得好像是有几个tag里的量程不对导致的,
查吧!

网友G:
时钟的脚本只能在一台机器上作,不能同时有两台以上机器上同时运行时钟脚本,相互之间冲突

网友H:
我原来也是这样, 好象在进程里还有一个进程占了90%的资源.就象死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