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电路几种方法

楼主(2005-10-19):
我用三菱的指令:X0 输入 Y0 输出   方法一:用翻转指令FNC66   LD X0 ALTP Y0   方法二:用计数器   LD X0 OUT C0 K2   LDP X0 OR Y0 ANI C0 OUT Y0   LD C0 RST C0   方法三:分析实际   LDP X0 AND Y0 OUT M0   LDP X0 ANI Y0 OR Y0 ANI M0 OUT Y0   第三种方法最实用,可以方便的加联锁电路。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介绍吗?

网友B:
第三种方法第二行是什么逻辑,看不太懂,能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C(2005-12-03):
这三种方法都行,很好。

网友D:
方法三有一个接点是不是可以省略?
LDP X0
ANI M0
OUT M0
LDP X0
OR Y0
ANI M0
OUT Y0

网友E:
这个问题在传统电路里讨论还有点意义.用PLC来就好比问汽车跑的速度怎么样才能比人步行快!

网友F:
很启发思路的

网友G(2006-04-06):
   用電子電路也可以實現啊!

网友H:
直接开关也可以控制啊:开关接通即启动,断开即停止。

网友I:
用第一种方法最简单

网友J:
在这讨论用PLC控制没一点儿价值。

网友B(2006-06-24):
个人认为还是有价值的,比如机床里面就用很多这种电路.

网友B:
我再提供一种方法,不需要脉冲指令,通用性比较好(其实前两段就是一个脉冲指令的分解):

ld x0
ani m1
out m0

ld x0
out m1

ld m0
ani y0
ld y0
ani m0
orb
out y0

and

网友K:
典型的二分频电路,用PLC解答此问题已没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