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隔离和滤波问题

楼主(2005-10-19):
请问:电源隔离和滤波各有什么作用;若用在同一电路上,哪一个应放在前面?谢谢

网友A:
印象中是电源隔离在前面,滤波在后面,然后再是负载

楼主(2005-11-22):
怎么就没几个人回答呢?

网友B:
隔离和滤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C:
我公司所有的进口设备都是隔离在前滤波在后!!

网友D:
是RFI滤波在前,然后隔离,隔离后,再整流滤波。
输入端有RFI滤波器作用是将高频干扰消去。
隔离的作用是将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有效的安全隔离。

网友E:
隔离前最好也要滤波

网友F:
说的不错。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b]

网友G:
电源隔离是指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隔离
滤波则是控制电源质量好坏的一种方式。

网友H(2006-07-09):
谐波及其治理13483611451

网友I:
我有资料

网友C:
to ppu:你有什么资料啊??发我
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J:
隔离变压器次级要不要接地?有这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