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急停按钮?

楼主(2005-10-19):
请教各位: 我也曾做过几个小工程,可总是搞不清应如何处理这个急停按钮? 一 紧急情况下,如果是通过急停切断外部电源,那么机械上所有的电磁阀将同时失电,各气缸将返回失电位置. 二 把急停做为一个输入点,急停时,让系统停止在当前状态,一切按钮操作均失效. 应如何处理,请各位指点! 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把急停做为一个输入点,急停时,让系统停止在当前状态,输出操作均失效.

网友B:
“大件事”啦 把它等同启动“紧急应变系统” 所以先要向客户清楚了解整个过程和要求 再另外写一段由该按钮触发的程序

网友C:
Normally, emergency stop has to stop all of the power supply.

网友D:
应该是第二种,让设备停止在当前状态

网友E:
不管你怎么搞,都说得过去,没有相关强制性规定。 1、如果象升降机这样的不能随意动作的设备(随意动作将可能危及人身/设备安全)的电磁阀采用的是双线圈(停电后状态保持,而不是弹簧复位),应当采用第1种方式(象阻挡器这样的设备就不用管它了),该方式编程最方便。 2、如果象升降机这样的不能随意动作的设备的电磁阀采用的是单线圈,应当采用第2方式,不过该方式编程复杂一些。 3、不管你怎么搞,有一个原则:象升降机这样的不能随意动作的设备在急停后是不能够再返回到动作以前的状态的! 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希望急停后汽缸即使正在动作时也能够立即停止,那么你就不要选用2位5通电磁阀,而应当选用3位5通电磁阀,不过价格贵一些哟!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F:
一般来讲,装置中设置紧急停车功能,主要目的是在装置出现严重问题时,为保证人员、设备、环境及装置的安全,通过已开发的紧急停车程序,将装置生产带入以设计好的安全状态。 因此,你说的一、二两条都不太准确。

楼主:
这么说,这里面还真是有大学问啊?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小弟也好有些长进。

网友F:
紧急停车系统定义:当过程参数越线、机械设备故障、系统自身故障或能源中断时,紧急停车系统能自动(必要时也可手动)地产生一系列预先定义的动作,使得工艺装置与操作人员处于安全状态。也称安全联锁系统。(见HG/T20511-2000) 一般来讲,用于易燃易爆的装置。 紧急停车系统设计较为复杂。 需要安全等级分级(分级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工艺专业知识、相关操作经验及类似装置的经验等专业知识,非自控一个专业可以做到的) 然后再根据安全等级分级确定硬件及软件程序。 以上详细内容见HG/T20511-2000标准

网友G:
各位大哥真是人才啊!!!见了你们发的贴子真是让我受益菲浅啊~~~~

楼主:
请问:我想找一些与PLC相关的电气柜及相关电路设计方面的书籍,比如一些硬性的标准,不知都有哪些?在哪儿可以下载到或买到?

网友H:
1.小系统好办一点,使其成为所有执行机构动作前的一个条件,它失去,执行机构失去动作,安全性能可以与气动或液压系统协调。
2.大系统的话复杂一些。我是做冶金生产线设备的,急停较复杂,涉及到怎样控制传动设备。总之工艺不同,急停就不尽相同。

网友I:
应该是第二种,他比较安全,第一种多多少少对人有危险

网友J:
受益菲浅

网友F:
补充说一下,紧急停车并不意味着全部仪表设备控制失效,紧急停车也许还要有控制继续进行.
如反应器在生产过程中因某种原因内部压力超过设定压力,需要紧急停车,并不是说所有控制阀门应保持原位或返回失电位置.为了安全考虑,工艺系统可能要打开排料阀,关闭进料阀门,通入蒸汽,同时可能要向反应器内部通入阻聚剂或其他物料,停止反应,以保证装置安全.
这完全是设计紧急停车系统时,已设计好一套控制方案,只要生产过程中所要求的参数达到启动紧急停车系统的触发条件时,紧急停车系统就会启动.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紧急停车系统的构成如我在上一贴中所叙,比较复杂.

网友K:
我觉得要是在机台上用的话,急停最好不要让汽缸保持原位或者是退回,装个排气阀比较好.让它们全部失去动作.我曾经就被同事按急停时突然退回的汽缸个打过,还好不严重.

网友L:
很好,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M:
这要看设备需要的安全等级了,下面有一篇文章可供参考;
但是是欧洲标准,我国的标准不知道怎样。

浏览地址: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file/268.doc

网友N:
我认为紧急停车最好保持在原位,这样比较安全,最好不要返回其实位置,等系统完全稳定下来后再返回愿位置最佳!!!

网友O:
  这个是根据设备的需求!
  按作者的要求我认为可以采用跳转指令实现

网友P:
你说的是什么机器?

网友Q:
是的,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来选,一二两条也可以看用到什么地方了,大多数地方就可以,当然也有那条说升降机的现象,对安全考虑到就好了.

网友P:
你可以考虑把几个接点分类一下吗/

网友R:
你应该把急停按钮串连在主制动电路中,或中断控制中,考虑一下你的工程中的主要动作电路。
我不太清楚你的急停按钮用来起什么作用,但它必须起到在紧急时刻起到保护操作者及设备的作用,不应该将主电源切断。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yk_wangyu@163.com

网友S:
你可以把急停按钮设置为一个先决条件按钮,即只有急停按钮部动作,电磁阀才能吸合、主机才能运行,这跟我们的印刷机机控制一个道理。

网友T:
急停按钮串连在急停继电器(pilz欧洲产)上,用急停继电器来控制PLC和控制回路.目前进口设备都是这样配制.

网友U:
应该在子系统上也装设急停按钮,这样程序设计就可以简化多了,外部线路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V:
原则:急停时设备必须立即停止动作,并且,立即使设备处理“安全状态”。
安全依次是: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工艺安全。

网友W:
要看具体的使用场合了.

网友X: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支持楼上~~

首先保护人,接着是设备,做到这两样就OK了!

网友Y:
急停应该是在运行设备停止在当前位置,并切断所有与现场的电源联接,也就是wgw说的控制回路失电,plc暂停运行,这是当前进口设备的多数处理方法

网友Z:
要看使用的场合和工控需要。

楼主:
小弟一言,抛砖引玉,还请大家有好的看法,多多指点!

网友AA:
如果是升降设备的话还是用当前状态锁死好了
推荐使用急停控制器因为他可以从程序和硬件回路上双重保护

网友AB:
所谓的急停应该是当正在运行的设备出现紧急故障时,应让它迅速的停止。

网友AC:
我是做水泥行业的,就我的观点而言,还上停在原来的状态比较好。

网友AD:
要结合具体设备的工艺情况,目的是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AE:
这要看你的实际控制情况,分析系统需求再作决定。上面各位的说法都具有代表性,最好还是结合实际情况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AF:
受益匪浅啊 !
   主要是看具体的工艺要求。

网友E:
引用“XLJ 1885”给我发的信息:“我看了你关于急停的帖子。正好我这里也是用PLC控制气缸的,也发生过手被卡住的事。你说的3位5通的电磁阀,我没接触过。能不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控制方式。”

回复“XLJ 1885”:
3位5通电磁阀,以台湾亚德客4V1系列3位5通电磁阀为例:具有3个位置,5个孔(1个进气孔P、1个出气孔A、1个出气孔B、1个排气孔R<出气孔A排气用>、1个排气孔S<出气孔B排气用>)。3个位置如下所述:
30C型(例如4V130C-06):双头三位置封闭型。
当靠近出气孔A的线圈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A是通路(这是具有方向性的,逆向则断路,下同),出气孔B到排气孔S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含逆向,比如说出气孔A到进气孔P是断路,排气孔S到出气孔B是断路,下同)。
当靠近出气孔B的线圈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B是通路,出气孔A到排气孔R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当两个线圈均不通电时,所有气路均堵死,不存在通路。这就可以应用在将升降机构停止在任一位置的情况,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如果你的气路(包含快插、气管、电磁阀、接头)因为安装不好或质量不好而存在微弱漏气的话,那么升降机构将可能因为重力的原因而会极其缓慢的往下坠(比如说过1分钟可能会降下几公分)。如果这会存在安全隐患,那么你得检查气路,尽可能的减少漏气情况的发生。

30E型(例如4V130E-06):双头三位置排气型。
当靠近出气孔A的线圈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A是通路,出气孔B到排气孔S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当靠近出气孔B的线圈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B是通路,出气孔A到排气孔R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当两个线圈均不通电时,出气孔A到排气孔R是通路,出气孔B到排气孔S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30P型(例如4V130P-06):双头三位置压力型。
当靠近出气孔A的线圈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A是通路,出气孔B到排气孔S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当靠近出气孔B的线圈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B是通路,出气孔A到排气孔R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当两个线圈均不通电时,进气孔P到出气孔A是通路,进气孔P到出气孔B是通路,其它情况均断路。

网友AG:
紧急停车的目的是为了在事故发生时以最快的速度停止制造事故的设备停止运行,不至于造成人身和设备的伤害损失,紧急停止时应有选择的对工艺设备进行状态改变,达到保存安全状态的参数。

网友R:
经过以上介绍分析,应该尽量保持当前状态,应有急停警示指示,通知其他人员,避免由于升降机失灵导致伤到人.

网友AH: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

网友AI(2005-11-18):
我个人认为,更具功能要求来确定是否停止在原状态,还是编一段程序来控制实现所要求的状态。

网友AJ:
应该是用第二种,紧急情况急停,机器就应该停下来,不能再有其他动作

网友AK:
急停按钮根据客房的要求来定的,是要硬电路还是通过PLC内部编程。

网友V:
建议急停按钮实行脱机电控,以避免PLC瘫痪时失效。

网友AL:
要视具体场合而定,一般情况下是停在当前状态

网友AM:
洗煤厂的监控系统上也有"紧急停车"按钮,我不太清楚它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故障虽多,但很少用这个按钮.害怕出事,我也不敢轻易去动.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M:
请教一下洗煤厂监控系统上的"紧急停车"按钮的作用.谢谢

网友AN:
原则来说:急停在尽可能保证人生安全和设备安全的前提下,按下急停按钮,当前所有动作停止并切断电源。对于那些断电会带来危险的控制回路,可以采用电压等级较低的直流电源(DC24V),这样就能保证急停断电后其仍能正常工作且不会电到人。

网友AO:
我认为紧急停止开关的设计,是以设备的的动作原理来设计的,要看设备的各个动作,及设备急停后产生的结果来设计,不应照搬公式每全个设备的动作千差万别,你要先弄清你的设备的动作情况及急停产生的结果再来设计PLC

网友F:
同意楼上"不问才怪"

网友D:
急停还是停在当前位置比较好,毕竟是紧急停止,肯定是有异常发生的时候才用的,把它作为一个输入点来处理的应用比较多

网友AP(2006-01-08):
我一直以来是如此做的:
切断所有输出电源,输入电源及操作面板等保持
同时给一输入信号到PLC,让PLC解除相关自动条件,是解除急停时
系统处于待机状态:所有安全保护恢复,机器正常待机,但不操作不动.

网友V:
应该是:

紧急情况下,设备处于安全状态。

网友AQ:
我也来和大家凑下热闹
我看了大家的发言,也想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先举个事例:一个岗位有A和B两位操作员工,忽然A的手被气缸夹头夹住了,此时B看到了,认为是紧急情况,拍下急停按钮,那么此时我想请问大家,各位是希望夹头是加紧的还是返回原位,还是在当前位置不动但无气呢,最佳答案是3,象升降机之类的是2.
在我们公司,安全永远是放在NO1的,电磁阀都是3位5通的,制动的不算
急停按纽的信号串联在安全继电器里,安全继电器的主触点是PLC的DC24V电源,当按下急停,24V电源被切断,电机抱闸吸合,电磁阀失电,整个气路也被切断,有了安全继电器,就可以连锁很多的信号,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请大家讨论

网友AR:
按下急停按纽后.立即断开系统电源.系统保持在现在状态不变化.

网友AS: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是火灾情况下的急停,就应该断电;如果继续动作有可能造成二次事故或加重事故程度,那么就停在原位;如果恢复原位所造成的损失最小,那么就恢复原位。

网友AT:
最安全的就是停在当前状态.

网友AU:
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电厂的凝结水工艺要求保持状态!
洗煤流程则需要停止所有设备!

网友AV:
建议将程序分成若干个子程序,通过不同的输入来调用相应的子程序!

网友AW(2006-04-20):
刚好想了解这部分的信息,看了这个帖子获益良多。

网友AX(2007-08-30):
我觉得首先要区分在那个领域,是机械安全还是针对自动化的;机械不是很懂;自动化的,我认为,要搞清楚它处于哪一层的保护,以及的保护动作是什么,一般来说它是需要人去触发的,一种可能是机器失效了之后;一种可能是预防大的联锁发生;

我要写一些有关紧急停车按钮的体会了;
http://safetyeng.blogspot.com/

网友AN(2008-01-15):
急停,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其根本目的是为安全设计,所以在设计编写急停程序时安全是指导思想,在硬件选择上可靠性是第一位。真正的急停肯定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体,而且其信号的要求用电缆直接传递,目的是保证通讯故障的时候急停仍然起作用。很多场合,急停分好几中情况:快停——设备快速停车,不断电;急停——不仅快速停车,而且所有中转输出模块信号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失电,此时所有输出都没有,所以在设计时就要考虑急停时的动作情况来对产品选型(主要是阀);火灾急停:火灾关心的是火警蔓延情况,此时容易着火的地方如油库,液压站以及容易火情蔓延的通道如排烟通道等成了火警急停的关键控制区域。当然对于液压驱动的设备,液压站停了,所有动作也就停了,但这停止动作不是急停系统发出的,是液压系统发出的。

网友AY:
本人赞同 急停脱机电控,PLC内部编程进行输出部分的控制,毕竟是软件控制,硬件更可靠一点。比如,电机正反转左右移动,按常理不会超程,一旦EPD失效将会超程,所以正常两边用行程开关来限位。 这边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AY:
我不建议把急停接输入点,与其接输入点,在不考虑单线圈电磁阀汽缸复位的情况下,把急停的常闭点接入PLC输出模块的公共端,这样也许更安全点。
  个人愚见,望指点!

网友AZ:
"急停"通常处理为将所有动作输出状态全部置0,
既保持现在状态不再动作,避免发生危险.
如果你处理为断控制电,
如果此设备处于一个大的控制系统中,
那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A:
楼主说的两种方案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设计方案,第一种是不接PLC的情况,急停要接成常闭,串在线圈上.按下急停线圈失电,全线停车,第二种是接PLC的情况,急停要接成常开,按下急停PLC动作,继电器动作,设备停车.

网友:
 同意cang001说法

网友BB:
 受益菲浅
收藏了

网友BC:
为了让  人员!  设备!   生产!等受的影响降到最小!
这个要看设备!  ( 一般是停在原位)

网友BD:
这个题目值得研究

网友BE:
按要求而定

网友K:
切断进气

网友K:
切断总的进气

网友BF:
急停的主要作用:让紧急情况不要更糟糕.
分清缓急轻重,这个按钮就好处理了,不要越停越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