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咨询-DCS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05-10-19):
请问各路高手: 1. DCS系统使用过程中,为什么要采用掉电保持技术,能不能举个例子? 2. 哪些信息需要掉电保持,是用户制定还是系统自动维护的。 3. 掉电保持技术,在系统长时间掉电后是否就没有用了,再次使用时,应清楚? 4. 掉电保持还有哪些用途? 不胜感谢!

网友A:
一般来说dcs系统都会配有电池,但主电源掉电后,电池用来保存控制器内的程序,防止程序丢失。至于长时间掉电后是否有用,就要看电池的能力了。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B:
系统的下位机组态:控制程序,地址分配。。。。等存于RAM中,掉电就没了,一般DCS的主控单元会有电池保护,单掉电时间长了电池会没电,建议时间长了重新下载一下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