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D A DATA ERROR

楼主(2005-10-19):
我们的HM用了六年了,最近DRIVE 4的&801卷出现HAD A DATA ERROR提示. RESET 后,没消除. 我把&I01移到别的卷下,让此卷不进行数据更新.(四小时一次).没消除. 难到必须硬盘同步吗?可在正常生产. 哪位能帮忙找原因?谢谢!

网友A: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由于硬盘有坏磁道引起的,由于HONEYWELL的软件不同于WINDOWS下的硬盘格式化软件,即使重新同步这个坏道还是不能去掉,你说得这个坏道在UCN网的CHECKPOINT文件这个卷中,一旦有修改的内容那么有可能由于坏道而使得CHECKPOINT文件不完整,这样断电后有可能控制器装载时报错.